有朋友知道电子血压计不准怎么办吗?

楼主(2018-01-30):
家里有一只电子血压计,最近发现读数要比真实血压高10多毫米汞柱。有没有哪位知道怎么样调整呢?

网友:
换电池试试,是不是电压不足了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高了10mm汞柱

网友:
家里的电子血压计每测一次读数大不一样,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任何人的血压都是动态的,不会一成不变,只要在合理范围内都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高了10mm汞柱

体检血压就130左右,家里那个都在140左右。

网友B:
电子血压计不可能太准,我们单位体检,两年一次,医院有两台电子血压计,其中1台两次体检每个人的血压测得都偏高,家里的电子血压计,连续测量每次测量值波动范围也很大,要想准确测,还是到附近诊所找专业人员测一下,和自家的血压计比较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血压计不可能太准,我们单位体检,两年一次,医院有两台电子血压计,其中1台两次体检每个人的血压测得 ...

不管你是测完去诊所再测还是在诊所测完再回来测,都不能做对比的,只能参考。

网友C:
血压是一个时刻变化的,不可能测的值一样,跑两步,喊两声血压就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血压是一个时刻变化的,不可能测的值一样,跑两步,喊两声血压就会变化的

不错,不错。

网友:
10毫米汞柱,正常误差

网友D:
不要过分依赖电子设备,高血压患者也不要给自己增加心里负担,只要每天坚持锻炼,注意饮食不要过饱,基本上血压会走向正常。锻炼比吃药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过分依赖电子设备,高血压患者也不要给自己增加心里负担,只要每天坚持锻炼,注意饮食不要过饱,基本上 ...

谢谢朋友。

网友:
应该有一种校正血压计的设备,正规医院都是定期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