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平面直角29遥控电视的故障、

楼主(2018-01-30):
一到夏天尤其入伏影像模糊。有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我家的几台都是这样,换管座立竿见影!第一次叫维修师傅上门120元(大概十年前),后来照猫画虎,自己到电子市场去买:老板,我买一个莫莫型号电视机上的管座。两块!老板回答。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要一个质量最好的,价格无所谓,我说。这就是最好的!老板回答!前后换了有几个,都是换上去管两年左右。主要是受潮(住一楼、雨季墙上往下淌水)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几台都是这样,换管座立竿见影!第一次叫维修师傅上门120元(大概十年前),后来照猫画虎,自己到电 ...

好的今年不换电视,就换管座。老电视看模拟信号比液晶效果好。

网友:
最好换那种陶瓷管座,然后用704硅胶把聚焦极焊接线密封好,主要原因就是受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