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360TRF指针万用表不准。

楼主(2018-01-30):
请教各位老师?三和360TRF在750档位侧交流市155V电不准,还是我读错了。表250V档位测市电精准,直流,电阻各档没问题。

楼主:
我是读第二条线的读数155V.

楼主:
网站怎么回事,输入万用表,怎么变王永宝!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档位标示错误,实际是1000v档

网友:
楼上解释合理

网友:
750档有问题吧!

网友B:
怎么有201的交流市电?

网友C:
电压显示为165V左右,应该是该表750档有问题,而不会是标示错误,我以前用过这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档位标示错误,实际是1000v档

要是按1000V档,读数接近。我有两块360TRF。都是显示165V。三和表不应该有档位标示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有201的交流市电?

我这里都在用电取暖,电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显示为165V左右,应该是该表750档有问题,而不会是标示错误,我以前用过这种表。

我有两块360TRF,市电都是显示165V,不能都有问题吧,按说750V是高阻值档位应该不会出问题呀?

网友:
这两块表是不是同一批次的呢,如是同批次的可能是表的问题,否则有点解释不通呀。

网友:
读数按1000V 满刻度度。档位标示也没错。说明书里说的读数方法很明确,是 10V DC 刻度乘以100

网友:
补个图,手机上似乎无法补充编辑,750V AC 使用刻度4 乘以100

网友D:
14楼的表格说明所谓750V,是最高交流电压的极限,也就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不能超过750V,否则表可能损坏,但是读数是按照1000V满刻度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楼的表格说明所谓750V,是最高交流电压的极限,也就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不能超过750V,否则表可能损坏,但 ...

要是按照第4条线读误差20V,用第二条线读误差4V。第4条线误差也太大了吧!

楼主:
看图明白了,用第二条线的第4条读数是正确的。表没问题,放心了。感谢14楼老师提供的图,让我明白了,不纠结了。

网友:
特意试了一下我的三和表,确实如此,我的这块交流也是750伏档,但读数按1200伏刻度读,直流1000伏档也按1200伏刻度来读,其实直流1000伏在NULL功能时变为正负600伏已说明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按照第4条线读误差20V,用第二条线读误差4V。第4条线误差也太大了吧!

你理解错了。

图中标注的④,是第二条线中,他编号为④的系列数字,就是读2-4-6-8-10的那系列数字。换言之,就是看第二条刻度线,再用2-4-6-8-10等数字乘以100,就等于实际的测试值。

其实我觉得该档还是标注AC1000V更为妥当,不至于被误会。

网友:
1000VAC 可能安全等级做达不到
你看福禄克还只敢标个 CATIII 600V

交流电750V的峰值都 750*1.4 = 1050V 了

网友E:
这是YX360TRF的电路图:
从图上看,AC250V到AC750V档之间的分压阻值为6.75M(6.8M),AC档的电压灵敏度为9kΩ/V,故这两档之间的压差应为6750/9=750V,所以AC750V档实际就是AC1000V档。正如楼上很多朋友所说,为了测量安全或是此表的本身设计,这一档就标注为750V,但实际测量时,应看1000V的刻度所示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YX360TRF的电路图:

从图上看,AC250V到AC750V档之间的分压阻值为6.75M(6.8M),AC档的电压灵敏度 ...

这个电路图和以前见到很类似,但有改进,可以分辨线路是否相交。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这表真是坑人,怎么这样读数呢?

网友:
750应该是量限,度数不能按照750计算倍率

网友:
你测量220V,用250ACV,就可以了,难道这个档不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楼的表格说明所谓750V,是最高交流电压的极限,也就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不能超过750V,否则表可能损坏,但 ...

我很少测量交流750V的,最多400多一点!脉冲就很少去测了!

网友(2020-10-08):
我的YX360TRF也是这样的,楼上说的没错,还以为表有问题,都想处理出去了。另,这边到手除了自身带的笔线,没有其它任何使用配件了,致使有些功能不能用不会用,希望

网友:
我的YX 361TR 档位上直接标1000V

网友(2021-01-10):
分流电阻坏了

网友:
刚刚看了我的 yx-361TR档位开关直接标 1000V 我这块表是2011年出厂的!

网友:
我的三和360指针万用表标的也是1000V,  可能这个三和表是后期生产的。

网友(2021-02-10):
这样理解啊

网友:
楼上解释都不对。这个表有750伏档位,但却没有750伏的刻度,所以要看250伏档的读数,把读数乘以3就可以了。看250伏的刻度是55伏,乘以3,正好是165伏,表没有问题。

网友:
外国东西就是好,错了也有人打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