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傲月936焊台应该使用1321还是1322发热芯

楼主(2018-01-30):
傲月936焊台,发热芯坏了,不知道应该购买1321还是1322.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正面图

正面图

IC之二

IC之二

换过的手柄发热芯

换过的手柄发热芯

换过的手柄发热芯

换过的手柄发热芯

网友(2018-07-06):
引用 楼主:
傲月936焊台,发热芯坏了,不知道应该购买1321还是1322.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如果发热芯有一条槽就是1321 没槽就是1322 ,金属发热芯是1323

网友(2018-02-07):
1321发热芯上有一条槽与发热芯平行,后面的引线是四个焊点的;1322发热芯的引线是直接引出,没有槽,1323与1322是一样的外壳是不锈钢的;还有一种发热芯是两跟引线的。

楼主:
哪位行家告知下,非常感谢。

楼主:
疑惑中,哪位行家告知下,非常感谢。

楼主:
傲月936焊台,发热芯坏了,不知道应该购买1321还是1322.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貌似不好判断了!
多数是1322款。

楼主:
出厂日期06年的,老的傲月应该是高仿白光的,我这款真的搞不清用什么发热芯了,也是双IC,但没有白光的所谓NEC1701芯片。让人疑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日期06年的,老的傲月应该是高仿白光的,我这款真的搞不清用什么发热芯了,也是双IC,但没有白光的所谓 ...

你的这个不是双IC,六脚的是光耦COSMO3023!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应该买1322芯吧。

网友A:
我有一台同型号的936,看pcb基本上是一样的,用1322芯,而且从最后一张图芯子断裂的部位看也是电热丝结构,应是13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同型号的936,看pcb基本上是一样的,用1322芯,而且从最后一张图芯子断裂的部位看也是电热丝结构,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还是上原装白光的吧!加热快也不贵。

网友B:
A1322是陶瓷外壳发热芯(A1323是金属外壳发热芯,基本参数一样),两短线是发热线,阻值12~15欧姆左右,两长线是感温线,阻值0.9~1.5欧姆左右。A1321(白光用),发热线是49~55欧姆左右,感温线3.5~5.5欧姆左右。对比阻值和外形可判断所用型号。温控线分正负极,不能接反,接反了不控温,会一直加温或直接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322是陶瓷外壳发热芯(A1323是金属外壳发热芯,基本参数一样),两短线是发热线,阻值12~15欧姆左右,两 ...

谢谢你,已经买好了1322,按我的芯的长度买的,7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322是陶瓷外壳发热芯(A1323是金属外壳发热芯,基本参数一样),两短线是发热线,阻值12~15欧姆左右,两 ...

你了解的这么清楚  高手啊

楼主:
已入白光936一台,的确好用。

网友(2018-10-11):
傲月936,04款还在服役中,楼主买的加热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0-06-17):
火烧坏火烙铁芯,用直流毫伏表测感温的两根线,可判断类型。

网友:
区分电热耦和感温电阻

网友(2020-07-30):
1321和1322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