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机SD卡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8-01-30):
我的手机SD卡不能被手机识别,取出后经读卡器接入电脑显示不能格式化。请明白的朋友赐教,谢谢! 1517311012(1).png 1517312158(1).png

网友:
chkdsk H后面不该是“:”吗?
若电脑都不能格式化,不意味着已经坏了吗? 可以尝试用原厂的格式化软件进行恢复。

楼主:
很有可能这个卡已经坏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复或者把里面的照片导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就无力回天了。可以放弃了,所以平时做好备份很重要。

网友:
卡放手机里试试能读吗?

网友:
找个恢复的软件试试看吧,不行就只有找专业人士了。

网友:
放在照相机里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