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SB-ISP下载程序给51单片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8-01-30):
手头有个类似U盘样的USB-isp烧写器,看上面的引脚定义有6条不同的线,分别标注着VCC  GND  RST  SCK  MOSI  MOSO;
想用他给51单片机下载程序,单片机上的是Rx和Tx脚通讯,不知道Rx,Tx分别接烧写器上面的哪两条线?
老师帮忙哈!感谢!

网友A:
单片机芯片上要有SCK  MOSI  MOSO脚才能下载

网友B:
你用的是STC的就行,其他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芯片上要有SCK  MOSI  MOSO脚才能下载

stc的51单片机,程序烧写引脚是rx和tx脚,难道不能配合我这个烧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楼主去找一个可以在线写码的89S52管脚图贴上来。

大哥,我不是问rx和tx在单片机的哪个脚上,我是想知道stc的51单片机上的rx和tx烧写程序引脚能否和我这个烧写器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STC的就行,其他的,不行

单片机是stc的51单片机,rx和tx引脚烧写程序。
可烧写器是usb-isp的烧写器,输出引脚定义如主楼所述,所以不知能否搭配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看懂了,不能,只有另外买一根,很便宜。

我还有个usb转TTL/232/422的转换器,不知道这个能否用于给stc单片机烧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usb转TTL/232/422的转换器,不知道这个能否用于给stc单片机烧写用。

我这个半瓶子醋来回答一下吧  有的51单片机支持在线烧写  rs232直接接 tx  td  和接地打开烧写软件  单片机上电复位  软件显示握手信号成功就能烧写了  如不能调换一下tx  td再试   有的不支持在线烧写  百度一下哪款51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usb转TTL/232/422的转换器,不知道这个能否用于给stc单片机烧写用。

我记得stc89c51好像支持  时间长了忘了  放狗查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很多人拿来写卫星接收机。

请问stc的51单片机是用usb转ttl 还是 usb转232,哪路转换口来给这个单片机烧写。

网友:
你这个不是给STC用的,是给at89s5x的,AVR有几个老型号也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stc的51单片机是用usb转ttl 还是 usb转232,哪路转换口来给这个单片机烧写。

转TTL的,232是+-12V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TTL的,232是+-12V的电平。

老哥,我买了些stc的8脚小单片机,是15w104f型号,也是可以ttl烧写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买了些stc的8脚小单片机,是15w104f型号,也是可以ttl烧写的吗

可以,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我买了些stc的8脚小单片机,是15w104f型号,也是可以ttl烧写的吗

对了,顺便调查一样下,我想给单片机写一个解释器,直接配LCD液晶和PC机键盘编程,大家有没有兴趣?语言是用BASIC,C,还是比较时髦的L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顺便调查一样下,我想给单片机写一个解释器,直接配LCD液晶和PC机键盘编程,大家有没有兴趣?语言 ...

我这个菜鸟表示写单片机的c语言不错哈,只会这个哈。

网友:
ISP是同步通讯口,所以有同步时钟 sck的。楼主给出的ISP是ATMEL标准的四个端子,即复位、串入、串出和同步时钟端子。而RX和TX是异步串行通讯收发端子,所以两者不能互用。
USB转TTL,一般是作为异步串行通讯收发(通讯协议)或逻辑信号驱动来使用的,所以可以将TTL信号直接接单片机的RX、TX端子使用,只要收发两端都遵循同一通讯协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顺便调查一样下,我想给单片机写一个解释器,直接配LCD液晶和PC机键盘编程,大家有没有兴趣?语言 ...

个人建议语言用c的。

网友E:
ISP这个缩写指的是In-System Programmable(在系统可编程),就是说单片机即使焊到了PCB上,只要事先留出了接口,就可以随时给它烧程序。
USB-ISP这种玩意是给Atmel(爱特梅尔)的AVR系列单片机烧程序的,当然也可以给同属Atmel出品的AT89S51、AT89S52之类51内核的单片机烧程序,它与单片机的接口其实就是SPI接口,特征是有SCLK、MISO和MOSI这三条线。
STC单片机则是直接用串口(UART)烧程序,注意这个串口是TTL电平(0-5V),不是RS232(+15V~-15V)。去STC官网上随便下载个数据手册看看里面对串口ISP的介绍就明白怎么用了。
说到AVR和STC,忍不住多瞎掰几句。大约十年前,AVR单片机算是高大上的玩意,那时搞电子竞赛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个USB-ISP。但好景不长,Atmel自己作死搞残了AVR,倒是山寨味很浓的STC越做越大,堂而皇之成了国产51单片机的老大(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相比之下,个人觉得STC比AVR实在一点,因为USB-ISP除了给Atmel一家的单片机烧程序外再也没有其他用处,搁现在基本是废品一个;而用STC只需要配一条USB转串口线,烧完程序立马可以用来串口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的51单片机,程序烧写引脚是rx和tx脚,难道不能配合我这个烧写器?

看一看51芯片pdf文档手册,如果没有SCK  MOSI  MOSO复用管脚就不能使用。
STC不能用。
STC可以用usb转TTL或232下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ISP这个缩写指的是In-System Programmable(在系统可编程),就是说单片机即使焊到了PCB上,只要事先留出了 ...

是的,atmel赶紧倒闭算了,AVR使用复杂,性价比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