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引脚驱动1602

楼主(2018-01-30):
再少就叫无线了

补充内容 (2018-2-8 19:07):
12楼,再来一个无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通讯方式?

靠不同的RC组合,用不同的频率产生不同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靠不同的RC组合,用不同的频率产生不同的信号。

估计LZ用的是脉冲滤波编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LZ用的是脉冲滤波编码吧。

不是什么编码,是每个引脚有不同的阻容电路,先充电高电平,然后再靠不同的放电常识把需要的位放电变低,很麻烦的,我以前研究过,在阿莫电子上有源码和分析,作者COWBOY,他老搞这种古怪的东西,还有一个89C2051产生模拟电视信号玩俄罗斯方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编码,是每个引脚有不同的阻容电路,先充电高电平,然后再靠不同的放电常识把需要的位放电变低 ...

利用不同的RC时间常数充放电,产生高低电平组合,就是一种滤波编码方法。阿莫那边也看到过。

网友:
海灯法师一指禅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搞啥名堂?一片光杆司令的8051能干活,楼主很有才。

网友D:
图片不全面不可信!要是单总线通讯,那么不是专用液晶屏的,屏后面就有驱动电路了。

网友E:
这个牛B了,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牛B了,高人

楼上有两位解释了,再来一个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不全面不可信!要是单总线通讯,那么不是专用液晶屏的,屏后面就有驱动电路了。

欢迎拍砖,不是什么专用屏,倒是普通1602,
已有楼上说明原理

网友:
膜拜大神顶一下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这个是不是模电也要玩的好才行

网友:
很有才。厉害了。

网友(2018-03-05):
端口是省了,程序会不会变的很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