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小天才”自动喂鱼保姆

楼主(2018-01-31):
一、制作简介:
    马上快过年啦,考虑到今年准备回甘肃老家过年,家里的十几条小鱼这7-8天却没人照顾,为了让它们也能过上一个祥和吃饱的新年,自己还得给它们弄个自动喂鱼器,刚开始,去马云家转了一大圈,翻出来了好多自动喂鱼器,结构大同小异,便宜的也就50-60大洋左右,但又考虑到都这几天了,马上过年啦,我们这里还下雪,万一货物来不了,那啥也就赶不上了,最后决定还是自己做一个吧,可是自己白天还要上班,基本也没时间弄,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去鼓捣了。翻了翻家里的破烂,还有几片IAP的51芯片、洞洞板,还有一个以前买的5V步进电机,估算了一下,基本组一个的东西好像还足够,没有制作这玩意的经验,最后想到了自己单位的螺旋卸料器卸料原理,便想想怎么能利用到喂鱼器这里,策划了半天,总算心中有数了,不过最花时间的还要数这个鱼食仓和卸料机构的制作了,外壳是把给儿子买的“小天才”儿童手表盒子给用上了,幸好没扔,感觉还不算太丑,由于电路较简单就没有画原理图,直接焊接完洞洞板,装上芯片,上电就可以写代码了,调试机构的时候,还是麻烦了点,基本都鼓捣到了半夜3点左右,第二天晚上才接上焊接好的控制器,简单的写了几段代码,复杂的我也不会写,一个“自动喂鱼保姆”就算完成了,通电,装上鱼食,经过反复的调试机构和调试程序,差不多又一个半夜三点,总算弄完啦,那个困啊……不过,效果感觉还行,尤其是喂食量的控制精度非常满意(主要是家里的鱼缸小,也就十几条小鱼,如果用微型电振机的话,精度估计就不好控制了,怕多了把小鱼吃撑死,少了,又怕饿着,哈哈!)。
二、制作材料:
    5V/4相步进电机 1个
    DIP40封装IAP15W4K58单片机 1片
    按钮 1个
    白发红,白发绿二极管及配套1/8W限流电阻  各1个
    2003达林顿驱动芯片 1片
    两位开关 1个
    洞洞板 1片
    芯片座各1个
    5V开关电源 1个
    5.5插座 1个
    闲置“Z3小天才”儿童手表包装盒子 1个
    废圆珠笔筒 1支
    杜邦线、废卡片 若干
三、制作工具:
    万用表、电烙铁、热熔枪、小电磨、锉刀等
四、基本功能:
    1、支持一天一次或一天两次喂鱼模式选择
    2、支持手动喂鱼
    3、上电喂鱼倒计时立即开始,模式由选择开关的位置决定
    4、运行过程中如果切换模式开关,定时立即从当时的操作时间重新开始计时
    5、手动喂鱼不影响自动喂鱼计时时间
五、喂鱼效果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六、制作花絮:

网友A:
真精致,好像喂的有点多。

网友B:
鱼缸口会往上冒水蒸汽,时间长了,出料口会补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精致,好像喂的有点多。

谢谢 ,我是按照平时用手喂量测试的,那就是平时喂多了,我说我的小孔雀鱼怎么都不是婀娜的身姿,个个胖乎乎的!哈哈……

网友C:
鱼一年不喂也没事,喂食宜少不宜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缸口会往上冒水蒸汽,时间长了,出料口会补粘住

你的说的这个问题也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周围湿度应该不小,应该弄个小风扇,我看成品喂鱼器好像有的是有这个风扇的,至少可以减缓受潮,要是把出口加鱼食溜槽,且引远点估计也会好点,但是没有合适的东西。以后再装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一年不喂也没事,喂食宜少不宜多。

哈哈,我真不知道,我以为会饿死的,之前也没养过,总想着既想看人家优雅的鱼姿,不给点吃的总觉得有点残忍,我平时都喂的很多,那以后就少喂点,还有最近下了将近20条小鱼,没活几个,我也以为是饿死的……

网友D:
电路呢?程序介绍呢?

网友E:
厉害……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并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东东,就是脑壳不够用啊!想利用手上有的555来组成定时控制电路,但感觉定时的准确性会比较困难,我养金鱼,需要少量多餐,冬季水温低更是两三天喂一次,这个倒可以手动控制,其他季节需要每天3-5次(或更多),每天的总投放量需要可调并且只能白天或者上午喂食,每周停食一天,这种控制想想就头皮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呢?程序介绍呢?

刚才用CAD画了一个,因为机子上没有protel 99se 之类的软件,画的不规范,制作的时候,也是直接焊接的,所以起初也没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并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东东,就是脑壳不够用啊!想利用手上有 ...

谢谢你的关注,已经上传了图片和程序,就是用定时器,分两种模式进入中断,既12小时和24小时,同时,主程序一直检测手动安键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先执行手动喂食,但定时器不停止,继续工作。看看程序,其实很简单的,总共也没几行,我做了汉字注释。本来想弄个1602之类的液晶,看着稍微好点,像个东西,但是其实意义不大,最后取消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呢?程序介绍呢?

这是程序文件!

楼主:
CAD话的原理图!不规范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并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东东,就是脑壳不够用啊!想利用手上有 ...

只要有规律,我感觉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低等级的单片机就能完成,用555估计要困难点,功能太多,工序复杂,最好还是用微处理器构架还是可以大大降低难度,灵活性也非常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话的原理图!不规范点,哈哈!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