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 CA-MXS77WMD维修记

楼主(2018-01-31):
网上收的VICTOR CA-MXS77WMD组合机。到手开机正常,CD不读碟,MD也不读。听收音机和AUX输入有些浪费。没办法,开盖修理吧。拆开上盖,晕了,部件精密。无从下手啦。仔细看从显示前盖下手啦。经过2小时的研究终於拆解完成。MD时间长不用,里面堆积满灰尘。清理灰尘并用纯净水加棉签擦除MD光头镜片表面灰尘,擦拭完成用吹风筒吹干。下一步是CD机芯啦。3碟机芯的,又一个新的问题,先拆除CD机芯顶上压碟的铁片。看到光头了,还是用棉签和纯净水擦拭CD光头表面的灰尘,再用吹风机吹干,认真考虑CD不读碟,估计光头要调大功率才行。顺时针方向调整了一点并装好CD顶上的压碟铁片。底板,线路板板清灰已整理好,开始装机。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拼机并装好。试机,CD,MD全部正常。心情愉悦了不少。有几款机都差不多的。JVC MXS5MD MXS6MD MXS7WMD这几款。单MD的都是一样的。希望对坛友们有所帮助。

拆盖,做工精细。

拆盖,做工精细。

显示面板

显示面板

音频输入板

音频输入板

收音模块

收音模块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双MD碟仓部分

双MD碟仓部分

CD部分

CD部分

功放部分

功放部分

网友:
哇好厉害好简单

网友A:
有此胆量就值得称赞。长此以往,技艺将不断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此胆量就值得称赞。长此以往,技艺将不断提高。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JVC的产品还是舍得用料,TAM的电源变压器看着就爽。

谢谢。因为权限原因。还有图片没有上传。明天继续。

楼主:
试机CD.MD部分全部正常。

网友C:
按现在的行情收一台类似的机器要花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现在的行情收一台类似的机器要花多少钱?

行情来说六百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行情来说六百左右

激光头功率以尽量不调整为宜,更加反对没有光功率计,及不测量激光头电功率盲调,

这样反而可能大大缩短激光头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头功率以尽量不调整为宜,更加反对没有光功率计,及不测量激光头电功率盲调,

这样反而可能大大缩短 ...

谢谢版主提醒。没有备用光头情况下才调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没有备用光头情况下才调的

读碟就勿调了,多碟机原装头要珍惜,多用比较好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碟就勿调了,多碟机原装头要珍惜,多用比较好的货

其实也是情急之下的决定。光头也很便宜的。感谢版主的提醒。

网友E(2018-03-19):
我有一部JVCMXS6MD小组合,CD部分与MD部分与楼主的是相同的机芯布局也类似。MD经过精心打理回复状态录放很好,屏显示也修好了这部分花了我很长时间

网友F:
MD能读加密碟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MD能读加密碟片吗

估计不行吧。

网友:
大部分光头落灰,不仅仅是在上面,,背面和底下的反射镜也脏的厉害,,建议可以用超声波加洗洁精泡一会再洗,不用调功率

网友:
光头功率调高后老化的非常快

网友:
这东西就算拿去维修的地方,他们也不一定敢折腾。

网友(2019-05-29):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部JVCMXS6MD小组合,CD部分与MD部分与楼主的是相同的机芯布局也类似。MD经过精心打理回复状态录放很 ...

我也有台JVCMXS6MD,屏幕无显示;看您帖子说修复过显示问题,能介绍下故障定位及维修方法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