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奥拓门锁中控开锁失灵

楼主(2018-01-31):
前不久发现遥控钥匙不能开锁,但是能闭锁。当时以为是电池没电引起的。几乎同时,门上的中控开锁也失灵了,必须用手拨动开门把手下的那个解锁旋钮才能开锁。第一反应就是解锁微动开关坏了。正准备拆下中控模块,再次用细铜丝代替微动开关,顺便试试换了新电池的遥控钥匙。结果发现遥控钥匙依然无法开锁。中控与遥控同时出现开锁失灵的情况应该不是巧合。会不会当初加装遥控钥匙时,粗暴的剥线方式伤到了开门线?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啥遥控, 这个得检查接收机和线束的连接,  如果是铁将军的直接换一套防盗方便快捷!

网友B:
这个要检查了才能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啥遥控, 这个得检查接收机和线束的连接,  如果是铁将军的直接换一套防盗方便快捷!

钥匙上有“车之盾”字样。如果都可能需要换遥控了,那我先试试自己拆下来瞅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检查了才能下结论

嗯,现在就是犹豫去4S店检查还是自己检查。这几天收到4S店的短信,说有25项免费检查。真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就是犹豫去4S店检查还是自己检查。这几天收到4S店的短信,说有25项免费检查。真是雪中送炭啊。:l ...

可以去试试,自己的话,需要对电路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就是犹豫去4S店检查还是自己检查。这几天收到4S店的短信,说有25项免费检查。真是雪中送炭啊。:l ...

很幸运  免费25项基本都关注不到你的中控部分

网友C:
奇怪 早上我的车 也是钥匙开不了锁了

机械开锁后,进去,中控上的按钮也开不了锁

但是两者都能关锁。

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试试,自己的话,需要对电路熟悉。

如果大复杂自然就算了,断个线的话还是能自己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幸运  免费25项基本都关注不到你的中控部分

嗯,碰碰运气吧,不行就算问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 早上我的车 也是钥匙开不了锁了

机械开锁后,进去,中控上的按钮也开不了锁

也是后加的遥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后加的遥控器?

不是,我不是这个车型
没有任何改装

网友A:
老哥 其实这个还得真自己找一天的时间自己折腾, 最靠谱!!!    买一套 铁将军的防盗主机就行,里边有接线图,   无外乎 长电12V  、ACC、 R/L指示灯触发线、断电防盗继电器控制、 落锁、开锁。几条线,  把你旧的主机拆下 对应连接好, 连接好机头 就能用, 为啥指定 铁将军的普及款呢,因为这个后续更换的遥控和主机 还有各种端子都是统一的,再怎么升级都可直接对插使用       因为当年我第一台车 的防盗就是四儿子帮装的, 那问题多的让国人心烦,后来忍不下心自己盲目动手,  对着电路跑一遍,搞清楚各种控制信号的触发方式, 接好线就完事了,   拆下原来的主机才发现 你丫四儿子的接线水平真心不放心,所有问题其实都是接线导致的,后来把线捋清楚,连接到位,焊接 热缩管对付  好家伙 和车子同寿命    自从这次事件以后  车上的电路我就不再让任何师傅折腾。全自己动手,包括后续的很多台车都是宁可自己花时间跑线路都让四儿子和指定维修站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 其实这个还得真自己找一天的时间自己折腾, 最靠谱!!!    买一套 铁将军的防盗主机就行,里边有接 ...

好嘞。那我就去看看,什么都不说(免费的不去一下实在做不到啊).估计还是电瓶寿命到头了,发电机过不了年了之类的情况。明天晚上回来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不是这个车型
没有任何改装

看来中控能关不能开的现象蛮普遍的。希望这几天能查出原因,多少有点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