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做的30v10A电压切换板

楼主(2018-01-31):
为了降低输出短路或者5v以下大电流时候功率管的功耗,采用了3个继电器,交流0-9-15-22-30。(这种比例的电压变压器和线圈的功率必须够大)
9伏绕组为输出短路及5v以下量身定制,15伏绕组为6-13v使用,考虑12v大电流用的最多,所以压差要低点。
LM358控制两个继电器,第三个继电器用TL431控制,实际使用没发现临界点跳动现象,效果不错!继电器采用欧姆龙16安的。电路图来自斌斌老师帖子!
主控板和切换板分开的优点是有利于位置分布。电源外壳够大适合做在一起。
不知这样做有没有喜欢的,有喜欢的可以画个PCB明年我打样了送个他。

网友A:
99se现在WIN7用不了,AD又懒得学。

网友B:
上次有个3个继电器切换的图: 共32V,分8档,只有4组线圈。每升高4V,切换一个档。我觉得这个才比较科学。我是打算做来试的,还没有时间做也。要不有时间我做了,你拿去打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9se现在WIN7用不了,AD又懒得学。

一直在WIN7里用99SE,除了不能导入库以外,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常用零件自带库里都有,缺的零件一是自己画,二是可以从其他图里粘贴过来。其实也可以导入库,改个INI文件就行,具体方法忘了,网上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个3个继电器切换的图: 共32V,分8档,只有4组线圈。每升高4V,切换一个档。我觉得这个才比较科学。我 ...

3个继电器8档?厉害!还真没见过!想象不出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WIN7里用99SE,除了不能导入库以外,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常用零件自带库里都有,缺的零件一 ...

有工具可以导入,比较烦人。有空了再去看看AD9吧,再高版本的听说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3个继电器8档?厉害!还真没见过!想象不出原理。

八档的继电器切换板PCB画好了,继电器也买了,还在路上,准备打样PCB板,年前可能不得行了,快递到不了。就是元器件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档的继电器切换板PCB画好了,继电器也买了,还在路上,准备打样PCB板,年前可能不得行了,快递到不了。 ...

厉害!有时间下载图纸好好欣赏欣赏!手机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动手不错!!!

不会玩PCB软件,无奈只能这样将就了,希望哪位大师画个3继电器的切换板。

网友(2018-03-22):
忽然想起了有篇文章用LM3914(音乐电平频谱指示电路)制做500W全自动固态稳压器电路.我想用LM3914检测直流输出电压来驱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抽头也行吧.

网友:
这个设计很好,继电器控制的档位越多,调整管用的散热器越小,就是变压器需要定制,

网友:
老师没有绘出变压器次级线圈绕组,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板上16-16,16V,16-16, 20-12,20V,20-12V怎么与变压器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