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发射正常接受不正常

楼主(2018-01-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重新找一个对讲机,写相同的频率,相同的亚音,就可以测试出问题出自哪个对讲机,那个有问题,修理哪个.

网友:
不装天线就不要按发射键,容易烧功率块。

网友:
换滤波器试试,三脚的 型号m50fw

网友:
不装天线按发射键.容易烧功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