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三回路双调谐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1-31):
第一次参赛,首先感谢虎子老师,大力帮助!
先上图,塑料盒,是装蜗牛喇叭的包装盒子,线圈,是直径50毫米pvc管,漆包线直径0.5毫米,天线线圈24圈,调谐线圈73圈,阻抗匹配变压器是220伏变10.5伏,收听耳机用的是350欧的舌簧耳机,天线是直径1.8米的蛛网,高度6米,能收到7--8个台,覆盖频率,535----1605KMz,外观不美观,收听效果还不错!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楼主:
图片补充,四个腿是拆的废音响上的,表头是50微安的

楼主:
蛛网天线,直径一米八,前几天刮风吹下来摔断了两根,虽然已经修复,能正常使用,就是不太美观了!

网友:
再弄只蜘蛛挂在上面,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补充,四个腿是拆的废音响上的,表头是50微安的

非常好,照片再清晰点就更好了!

网友:
看到有一根垂直于蛛网的线,是天线的一部分吗?

楼主:
那是另外一根天线

网友(2018-04-05):
能说说接收效果怎么个不错吗?

网友(2018-05-25):
请说说L1L2L3及抽头的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