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47表问题

楼主(2018-01-31):
                今天修一47表,96年的,电阻档有问题,其他档基本正常,电阻档表笔短接指针打到头,调零不管用,但是在三级管调零管用,测量电阻档电阻都正常,该查那几个电阻,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楼主:
今天检查了一下是调零电位器线焊错了,更正过来X1可以调零了,其他几个电阻档还是过零位,调整有反应就是调不到零,是过了零位,明天继续修,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是调0电位器连着的那个半可变电阻,接触不好或者失效造成电阻挡指针无法调0

楼主:
今天对照电路图查了一下,电位器线原来的没错,又倒了回来,没有时间了,明天继续修。是过零位,调不回零位,明天看看那个半可调电阻,谢谢师傅们。

楼主(2018-04-17):
修两块47表有时自己好了,有时又过零了,调不回零位。不知是那部分接触不良,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只有对照线路图检查分析,时好时环最有可能就是接触不好或者有虚焊。

楼主(2018-11-14):
表还是老问题,拆开没发现问题,装上又好了,应该是那部分的问题,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你上个图,让大家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
应该是调零电位器的问题,上个月修了一台47C的破表,最后换了一个电位器搞定。

网友:
首先解决分线开关,表笔插孔接触问题,再看调零电位器,个人愚见。

网友:
和调零电位器串联的那个可调电阻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