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DIY个功放电源控制

楼主(2018-01-31):
r2取样电阻
r3r4包括5v线性稳压及负载,s1开关用来模拟蓝牙音频的电流变化(蓝线表示s1状态红线表示Q2导通状态)因为有干扰电流所以需C1C3滤除。
当蓝牙音频工作时电流大于50毫安,Q1Q2导通光耦MOC3081控制可控硅实现功放电源的开关

Q4是后来加的,这样电路开关动作的时候变压器就没什么响动了

楼主:
谢谢支持~
从触屏版发个大图

楼主:
手机版发图压缩的太利害啦,4兆多的图上传后才49k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使用一段时间后手机停播关机失效,需断开蓝牙才行。倒是避免了电路频繁开关机动作。
停播后延时断开蓝牙立刻关机最理想了,但电路会麻烦的多。。。

楼主(2018-05-18):
基本不断电用三个月多,终于关机不灵了。。。

网友A:
楼主这是个什么模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个什么模拟软件

"Droid Tesla Pro是一款安卓平台上的SPICE模拟器,SPICE是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s的缩写,通用的模拟电路仿真器"

百度搜下大把的有

楼主:
找个锗管换下了R15。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B:
重点检查三极管Q1、Q2和Q3、Q4以及光电耦合器和可控硅是否已经损坏或者性能劣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三极管Q1、Q2和Q3、Q4以及光电耦合器和可控硅是否已经损坏或者性能劣化。

有时关断反应慢,估计天热起来要罢工。。。

可能工作状态问题(记得天冷的时候R15取22k就不能触发)

楼主:
因为高频干扰,前前后后用了半年多才发现电路的运作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高频干扰,前前后后用了半年多才发现电路的运作不是那么回事。。。

修改电路,5.6k电阻R6释放了电容滤波产生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