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点焊机,但效果不理想,貌似变压器次级线圈没绕好?

楼主(2018-01-31):
最近搞了个微波炉700W铝芯变压器,又在某宝买了些套件,花了几个晚上一点点组装

制作变压器时没有测量过次级电压,疏漏了,直接一步步组装过来

今晚组装完了,但是在测次级电压时发现电压偏低,才2.2伏,

次级线圈绕了4圈,理论应该是3.5~4伏的电压,奇怪了

先试焊看看效果,结果焊出来的效果不满意

焊点发黑,电流时间调最大能把0.1镀镍的烧穿,锂电池也烧穿,

电流和时间没找到合适的数值,要不电流超,要不时间超,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数值

次级用的25*2两股共50平方绕的4圈,可能是水平不行吧,线圈缠绕质量不行,估计就造成了次级电压偏低

今晚初级电压190伏,次级2.2伏,按照这个变压数值,哪怕初级电压是220伏,次级电压也就2.45伏,

目前初判的原因时次级绕少了,需要再多绕几圈试试看

现在就想问问,

1,要不要拆完了重新绕一下次级,从现在的4圈绕成6~7圈

2,或者就这么用了,找个电流和时间最佳的数值?

网友:
两条线并绕要绝对一样长!几百上千A工作时差一厘米差好多电压!线圈不能这样随意,再有机会是你初级电压怎么连200V都不到?输出接头要用大电流螺丝桩头,电线快接只能毁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也是线圈缠绕的问题,太松了

目前时25*2=50平方共4圈

镍带和电池能烧穿,应该点焊能行,可能焊接技术不行,焊笔材料、压力等,点焊最好材料是镍带,铜、铝等导电性好的不能用

网友:
线圈没绕紧漏感不小

楼主:
估计也是线圈缠绕的问题,太松了

目前时25*2=50平方共4圈

看来需要改成25*1平方缠绕4~5圈试试看了

麻烦啊,要拆线圈

楼主:
现在从原来的3圈两股改成了4圈1股,

电压也从2.5变成了3.5伏(220伏电压下的次级电压)

我想问问,3.5V足够了吧,今晚就到这了,明天在继续试焊看看效果

网友:
次级线圈尽量贴紧铁心,还有输出接线柱要好,尽可能用大型的铜制品,大电流下很小的接触电阻都是会影响效果的

网友:
次级线圈尽量贴紧铁心,貌似绕的太松了,楼主控制板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这套东西整个下来多少钱,我也想弄个点焊机焊锂电池呢。

楼主:
套件淘宝有,200块钱这样,需要自己找个微波炉变压器,其他的套件里头都有了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200元就有点贵了,三四十还可以接爱。
好几几500W专业功放的环变,懒得弄

网友:
偶做的也不行,点薄的还凑合。

网友:
PUV 初级太松了,

楼主:
现在机子整好了,还没看电焊效果呢,缺的点焊的设备,用那两支笔效果不理想

网友:
是否电极损耗大了?线圈50平很粗了,25都行,但你焊极与线图之间如何接很关键! 我的一个800W D的开始也差,发现是电极到线圈之间的引线没固定紧。现在效果很好了。 只要很短的时间。时间长了反不好,因为我的电压高了,有4V。可能3V以下为好。

网友:
皮剥了,套绝缘管再绕,4圈应该4v左右,50平绕4圈应该非常紧

网友:
控制板用数控的好用,价格也不贵。

网友(2018-03-26):
是不是你这个初级的线圈比较多,功率余量比较大啊,说明是个好变压器。楼主再绕两圈试试

网友:
先用细线绕几圈,测下电压,供参考。

网友:
这线圈也漏的太夸张了

网友:
把次级线圈收紧效果肯定好了,50平方线4圈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铝线圈不好用。点0.15还行点0.2不好用。想找个纯铜的难

网友:
技术贴,次级加粗试试

网友:
可以点多厚的镍片?

网友:
只要还是和调试有关,根据焊接片厚度将电流,时间制成表格。看效果慢慢优化焊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