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控制收音机

楼主(2018-02-01):
介绍一款WIFI控制收音机,手机远程控制,整套成本50元,非常方便实用。
你们懂的

网友:
是不是太麻烦了,收音机本身放身边听的,没有手机还不能听了

网友:
楼主有才,玩的这么复杂

网友:
这还能明白,懒得动呗!
不明白这远程控制收音机是为了矫情什么?
.............

网友:
玩玩还行,真的搞好点还不如用SDR呢

网友:
能详细的解说一下吗?没看懂!!

楼主:
控制设备介绍:
WIFI控制开关/5V智能模块/手机APP远程遥控智能开关/WIFI定时控制
工作电压5V,手机远程无线智能控制,只要手机和接收在可用网络区域在任何地区都可以控制(距离无限远),即可通过手机配置到无线路由器,实现远程开关和定时控制。可以一台手机控制多个开关。更有一键分享功能,轻松实现共享。实现多手机共同遥控。模块使用简单方便!安全可靠!
控制方式:手机APP远程控制+按键手动控制,有点动(接通1秒)用于搜索电台跟连续开通开关收音机。
传输方式:WIFI通信(同时支持手机2G、3G、4G网络信号控制)
可控线路:5V供电 1路无源输出控制
控制距离:无限远
工作电压:DC直流5-5.5V
输出最大控制电流:10A
终端平台:安卓/IOS
工作温度:0-60度
(产品配对流程:1.收索“易微联”下载APP软件  2.安装APP软件  3.用手机号码注册APP软件账号 4.注册OK后,登陆软件  5、长按控制器上面按钮5秒,指示灯均匀闪烁;此时在登陆的软件里面选择“+”添加设备;这样手机将与模块进行自动匹配 6.自动添加完成后,自己命名设备名字,点击完成可以控制啦!)

楼主:
冬天在床上想换一个电台就动动手指就行,最近天气有点冷。

网友:
易微联的物联服务怎么收费?

网友A:
淘宝上有蓝牙模块三十多块钱
带收音机,带蓝牙播放,带遥控,还带U盘播放音乐
用手机,可以控制收音机选台搜索,播放全功能控制
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蓝牙模块三十多块钱
带收音机,带蓝牙播放,带遥控,还带U盘播放音乐
用手机,可以控制收音机选 ...

在哪里买了,价格便宜不?

网友:
有没有物联网能与手机互动的装置?即手机可以通过物联网控制设备,设备的状态也能通过物联网反馈到指定的手机终端。

网友(2018-03-07):
真是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