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热情的老师可以帮忙找个电路图

楼主(2018-02-01):
请各位热情的老师帮忙找个电路图,谢谢!
老美的 Revere 400 便携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对应的radiomuseum上面的描述是

For model 400, Revere Camera Co.; Chicago (IL)
Countr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Manufacturer / Brand:         Revere Camera Co.; Chicago (IL)
Valves / Tubes        4: 1R5 1U4 1U5 3V4
from Radiomuseum.org        Model: 400 - Revere Camera Co.; Chicago IL

网友A:
这种四灯机电路图都差不多的。也没几个零件,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很难找的,此机不复杂,还是依实物测绘吧!

结构太紧凑,实在是没时间去根据实物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四灯机电路图都差不多的。也没几个零件,很简单。

结构实在太紧凑,而且感觉电路被动过,所以还是看能不能找到电路图,好节省些修理的时间。。。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C:
在Radio museum 下载电路图

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