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无天地线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2-01):
第一次参赛,重在参与
闲话不说,矿机主体是有机玻璃,两个直径20厘米圆片直接网购的,然后自己裁了6片长条,每条靠外的边上每隔mm锯一个口子,每片上用扎带绑上一根180mm中波磁棒,圆片上锯6条对称口子,6个长条每边锯上一道口子和两个圆片互插对接起来,做好有机玻璃底座和线圈两个支架,固定好可变电容,常用的3DQ检波电路,0.01uF滤波电容,700:16欧阻抗变换接两并联的耳机,
再来说说主线圈,调谐线圈直径20厘米0.05*300里兹线29匝按锯好的口子间距5mm,246uH,配的380pF可变,大至包括中波范围,S线圈1.8匝,由于市内高楼中,天地线不方便,没有绕天地线线圈。
收听情况,本地就一强台,晚间这一台有另一频率,白天晚上都能收这一台,用万用表测滤波电容短路电流最大有20微安左右,用的耳机声音不小,低音明显,用亮的手机屏靠近线圈有噪音,
这台矿机虽然不是大师级作品,但运用矿机界最新研究成果,磁芯加感,里兹线减少趋肤效应,间绕减少分布电容,空气可变,目前最好3DQ检波器,检波输出交直流匹配(班尼电路和阻抗匹配变压器),以及高音质动圈耳机,加上主体采用损耗小的有机玻璃,体现矿机最新制作思想

楼主:
参赛图片,………………

网友A:
我有个疑惑,班尼电路用在3DQ之类的场管检波电路中,真的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惑,班尼电路用在3DQ之类的场管检波电路中,真的有效果吗?

有没有效果其实不重要,你自己试验一下最有效果,小马过河,亲自试验了才知道,有疑惑不如有行动。有行动才有出效果。试一试吧,试验过程就是一种体验和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惑,班尼电路用在3DQ之类的场管检波电路中,真的有效果吗?

班尼电路的使用是看你的交流负载的直流电阻,因为检波出来的信号有很大一部分直流,而班尼电路提高了电路的直流负载,减轻了整个电路的负载,提高了有载Q值,对接收信号和选择性都有提高

楼主:
最近晚上,矿机放在阳台高一点地方,收到一些远地台,声音忽大忽小,听的不是太清楚,换上灵敏度高了耳机应该更有收获

网友B:
楼主图中班尼电路从LC回路能量守恒角度分析是有效的,班尼电路减少了从LC回路汲取的能量,使得调谐回路Q值下降不大,有利于矿机选择性的提高。
普通中波磁棒不能提升高股数李兹线的Q值,或者提高很少,中短波磁棒提高Q值要比普通中波磁棒明显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班尼电路从LC回路能量守恒角度分析是有效的,班尼电路减少了从LC回路汲取的能量,使得调谐回路Q值 ...

在一个直径近20CM 的线圈内放6根直径1CM的磁棒带来的损耗不大,而加感后减少线圈长度提高线内阻而提高Q值,使用中短波得用更多的磁棒得到同样的电感量

楼主:
今晚8点收到中华之声,不知道中华之声电台位置在哪里

网友:
春节在家,准备仿制这个,也是支持大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