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3.7V升9v电路,替换万用表的的9V叠层电池

楼主(2018-02-01):
手上有一个14430的3.7v锂电池,体积小,长刚好和9V电池一样长,要是有两个,串联了放在万用表里替9V电池刚好,可惜只有一个,用不了。今天闲了没事,做了个3.7V升9V的电路(1.5V也可升9V),效果还不错,带负载能力不差,用1K电阻当负载,电压不降。断开负载,则电路几呼不耗电。放在万用表里,放在蜂鸣档,正常,测电容正常,开背光正常!现将电路图和实物图上传!
主要材料为:三极管3DG6一个,8550两个,8050一个。电感为0.05mH(实测)一个。9V稳压管一个(因手头没有9V稳压管,就用一个6.2V和3.1V的串上,结果实测电压只有8.2V,又用5.1和4.7的两个稳压管串了,刚好9V。奇怪,这些稳压管单独测稳压值都正常,不知是何故,请老师们给解答一下)

开背光后的情况

开背光后的情况

测9V电池电压

测9V电池电压

大概的实物布局

大概的实物布局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断开负载,则电路几呼不耗电,这个几乎是多少?空载电流多大,这个对电池供电可是非常敏感的

网友:
不错,十天半个月不用万用表,用着用着就没电了

楼主:
今天给自制的升压9V电路板装了个正负电极头,终于像个9V电池,也可完美的装进UT61D里面了!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电感能不能用色吗电感?

网友C:
升9V应该有成品升压芯片的吧,眼屎那么点加上电感,二极管之类就行了,还是用1。5v干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负载,则电路几呼不耗电,这个几乎是多少?空载电流多大,这个对电池供电可是非常敏感的

断开负载。空载电流用万用表0.5mA电流档测,表针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电感能不能用色吗电感?

只要电感量够,我想应该能用,因为万用表所用电流不大!

网友D:
空载电流的大小主要由Q3(3DG6)的Iceo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电流的大小主要由Q3(3DG6)的Iceo决定。

是的,老师说的很对,刚开始这个管子选的是8050,放大倍数在320,结果太敏感了,只要手碰一下这个管子的基极,电路就会启动,所以就特意选了个放大倍数在120,漏电电流小的3DG6,才稳定下来!

网友E:
输出电压由Q1、D2、D3决定去掉D3输出电压会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由Q1、D2、D3决定去掉D3输出电压会高点。

取掉D3倒是没试过,我取了D2,电压可以到22V。

网友:
DIY 有乐趣

TB上有卖成品模块的,很小的PCB,静态电流几十uA,启动电流70uA。不过没用过。

网友A:
电路中Q3基极接的啥地方?貌似不像输出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师说的很对,刚开始这个管子选的是8050,放大倍数在320,结果太敏感了,只要手碰一下这个管子的 ...

3DG6过载能力差,工作不可靠,8050放大倍数高,可在其基极与发射极直间接一个10k~47k的电阻,再并一个0.1μ的电容,减小外界干扰。
我也做了几个类似的电路用于数字表里,效果很好,同样数字表不工作时(开关完全关闭),静态电流为0,而当数字表自动关机时,静态电流为3μA左右,输出电流10mA不成问题。如图:
在此,我用了两个数码电感并联使用,提高带载能力,三极管用贴片型的。这个电路稳压功能不是很好,随电池电压高低影响,当锂电池电压为3V时,输出大概在8.2V左右,当锂电池电压为4.2V时,输出大概在9.8V左右,与稳压管有关,对于数字表来说都可正常工作。

补充内容 (2018-2-2 21:43):
此电路用在DT930+四位半表上,当电池电压在3.8V时,工作电流15~18mA。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DG6过载能力差,工作不可靠,8050放大倍数高,可在其基极与发射极直间接一个10k~47k的电阻,再并一个0.1 ...

请问1N5819是什么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Q3基极接的啥地方?貌似不像输出端

如果你把电池的负极看作地的话,万用表工作时,电流路径:正输出--万用表--Q3基极---地(Q3发射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1N5819是什么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你就当做高频整流管理解吧。

网友:
做的不错,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9V应该有成品升压芯片的吧,眼屎那么点加上电感,二极管之类就行了,还是用1。5v干电池的

二、三极管,电阻电容手上都很多。这样做可以去库存,又可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快恢复二极管,你就当做高频整流管理解吧。
实际上起到开关作用,8050导通时此管截至,阻止100UF电容 ...

我作了一个类似的电路。把1N4148去掉、1N5819用普通二极管。电池用1.2V的镍氢电池。电路一直工作很好。

网友:
Q3基极接输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G6过载能力差,工作不可靠,8050放大倍数高,可在其基极与发射极直间接一个10k~47k的电阻,再并一个0.1 ...

老师的这个电路先收着,等有机会也试试!先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Q3基极接的啥地方?貌似不像输出端

电路中Q3的作用是开关。它的基极就是开关的触发点。在电路中是9V电源输岀的负极。当未有负载时Q3截止,Q4得不到合适的工作电流。所以整个电路不工作(基本不用电)。当电路接入负载后9V电源的正极(开始是3.7V电池的正极通过电感及D1而后是升压后的9V)触发Q3打开。提供了Q4的工作电流使整个电路工作。只要负载不断开电路就一直工作。但当负载断开后Q3恢复到截止状态,整个电路也恢复到不工作的状态。这样整个电路是否工作(用电)就可由是否接有负载决定。起到自动开关的作用。
Q3的作用是当你用完万用表而忘记关机,当万用表的自动关机功能起动后。Q3同时会截止,关断电路的工作状态。
当然如果你不用Q3把开关直接接到电源正极直接断开电源也可以。但如果你忘了关机电路就会一直工作。就算万用表自动关机后电路还在一直工作。
我这样说不知你是否明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1N5819是什么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其整流压降比普通高速二极管低,效率要稍高点,在此也可用1N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F:
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其整流压降比普通高速二极管低,效率要稍高点,在此也可用1N4148。

谢谢!这种电路提高效率是必须的。

网友H:
用了这个电池后,万用表的测试精度有影响吗?
我也一直想做,但怕电磁内阻影响测试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了这个电池后,万用表的测试精度有影响吗?
我也一直想做,但怕电磁内阻影响测试精度

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对万用表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Q1基极波形
Q2基极波形
Q2集电极波形

楼主:
唉,有个示波器就是好啊,充放电波形看的清清楚楚的!这样做或修开关电源就是方便!有机会也搞一吧哈!

网友:
用34063做过,网上也很多的,电路不算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中Q3的作用是开关。它的基极就是开关的触发点。在电路中是9V电源输岀的负极。当未有负载时Q3截止,Q4 ...

简单明了,谢谢

网友:
真的很好,有空做一个用用,应该很方便。

楼主:
嗯,只要提前设计好,一点不难!

网友:
我是找了两块合适的手机用过的电池串联,也挺好的

楼主:
用两块手机电池串着用,那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手头没有形状、大小刚好能装进万用表里的手机电池的情况下,用现有的原件,废物利用,做个升压电池也是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DIY吧!

网友:
这种简单的振荡式升压电路其实也不好,特别是用于测试仪表,因为工作的时候产生的高频干扰很严重的,有时候测量误差极大。做一个自己玩玩还可以。要是用于测量还是用9v电池好一些。你要是用示波器观察就会发现输出里面很多高频交流分量在里面。也就是说电源不纯净。

网友:
这种振荡式升压电路用于测试仪表,因为工作的时候产生的高频干扰很严重的,严重的对紧密测量有存在一定误差

网友:
学习了!有空做一个用用,应该很方便。

网友:
很多人都说这种电路用在万用表里对测量有什么什么干扰和影响,可又有几个人实际试验过,到底有多大干扰,干扰的数据拿出来看看,在什么情况下有干扰。反正我试验过在7129的四位半表上(如DT930系列、VC9806、9807等)和一些自动挡的表,与9V电池相比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区别,对于三位半表更没有影响。不要人云亦云,实际实验后再做结论。
也许我还没有遇到某些人所说的的情况。

楼主:
对于这种电路对仪表的干扰,咱确实没做过实验,我只是在我的3位半数字表上各个档位上做了一些测量,确实也没发现干扰,当然只是眼睛看,没有仪器做(咱也做不了)专门的检测。所以也不敢乱说!当然凡是开关电路都会有较强的电磁辐射,我想对于一些收音机之类的电器干扰肯定会大的!也希望老师们例举一些具体的干扰事例,我们也当长长知识哈!

网友:
也做过,还是直接买两个9V锂电的方便,漏电小。还不用老充电

网友(2018-10-20):
这个电路好呀,有空 也做个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有空实验一下, 以前做过多个、是三只管的那个电路,这个电路虽然多用了一只管子、但电感不用特制了,DIY更方便些。

楼主:
谢谢,我有空也做一个看看!

网友:
装到电池盒里,锂电池怎样充电,在取出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经在用的  老兄们  用这个表去用在收音机维修上  看有没有影响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还是实用的  另外输 ...

没太明白,你是说用装了这个升压电路的数字万用表测收音机电路产生干扰的问题吧?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把收音机打开。然后把装了升压电路的数字万用表靠近收音机,收音机里会出现吱吱的杂音出现。说明有干扰。

网友:
反正我是不用震荡升压线路替代纯直流电池。6F22电池也不贵,而且属于常见的电池型号。正常使用数字表的话,最少一年才需要更换一次电池。
对于测量工具来说,懒得对它费脑细胞。

网友:
这个做个玩玩不错的,楼主动手能力蛮强的。

网友:
这个单锂 IC升压的我用过一年左右,锂电池鼓包,锂电池还带保护板的,遂买了成品的双锂电池串联8.4v的  15元  比单锂 IC升压的好,无升压耗损容量大一倍都不止【IC升压电路板占了一半地盘】 ,和9v
电池一样外观大美观。推荐!改万用表电阻在6v左右低电池提示。

网友:
前两年我三个表都用铁锂电池替换原来的电池,2个铁锂电池串联电压还在表的正常使用电压范围,当某一颗电池低电量时表就低电显示了不会过放电,比直接用三元电池安全。

网友(2019-08-23):
引用 楼主:
断开负载。空载电流用万用表0.5mA电流档测,表针不动。

指针表测不了低功耗的设备,用数字表uA挡把。

网友:
不错是不错,使用的时间与待机时间比是多少?恐怕是断开表开关这个电路还在待机状态吧,利与敝需权衡一下(其耐用程度),这也违背了"简为上"的原则。

网友:
本帖看到的三个电路图,重画了,拼在一张图上。

网友:
最好不要用升压的,对万用表有干扰!我之前买了个升压9V的装到UT61E万用表上测量小电阻读数不稳,开机所有档位贴耳朵上都能听到蜂鸣音

网友:
建议采用2个锂电串联供电 方式,充电采用5V升压8.4V来解决,这样稳定没有干扰问题等。锂电尺寸和厂家批号尽量一致。

网友:
我买的现成的板子,以前用34063做过一个,好像很费电

网友(2020-04-24):
买了10个升压模块,1.9元一个,用集成IC方案,输出5~24V可调,用4.2V锂电池调到数字万用表9V,很好用,就是静态耗电太大,10天不用就没电了。

网友:
一直都是俩手机电池串联!没有比这个更好用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1-02-03):
做了个3.7V升9v电路,替换万用表的的9V叠层电池-------做个记号

网友J(2021-04-08):
引用 网友E:
电路中Q3的作用是开关。它的基极就是开关的触发点。在电路中是9V电源输岀的负极。当未有负载时Q3截止,Q4 ...

Q3起开关作用,且be结直接串入负载回路,不能承受很大的电流,换成13001会不会更好些,因为放大倍率小,还可以省掉be结并联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Q3起开关作用,且be结直接串入负载回路,不能承受很大的电流,换成13001会不会更好些,因为放大倍率小, ...

Q3的工作电流很小(导通后给Q4的基极提供工作电流),且流过基极的电流也不大(在10ma以下)。所以很多晶体三极管都可用在那里。

网友(2022-03-06):
我直接两节手机电池串联用透明胶条粘数字表后面,反正体积没有增大多少

网友K:
锂电串联,好点的电池两三年不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锂电串联,好点的电池两三年不用充电

关键是你要找到体积小能装到表里的两个锂电池才行!以前的老表空间大,能装得下两个小的手机锂电池,现在有些表没有空间,只能装在9V电池仓里,也就表升压电路了!

网友:
成品升压板扣掉那个芝麻粒还小的指示灯还有0.5mA的空载电流半个月不用电池就不能开机。

网友:
我有一个相同功能的成品,USB口充电。可充满后仅能放一月。

网友:
找两个锂3.7V的电池,可以直接给9V的数字表供电,为了安全,正极要串联个100-20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