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这个功放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2-01):
一个野马电煤机,没有声音,遥控也没有反应,先查功放,外形如图,字磨掉了,12个脚,3、10是地,7是电源,11、12是BTL输出,不知是上面型号?该如何检查?

网友:
有没有高倍放大镜,可以看一下。要不然就是同样型号器件,尾缀不同都不能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4508,7240,1185H之类的。双声道的功放。

都不是,这个IC有12个脚,3、10是地,7是电源,11、12是输出。

网友:
东芝TA8210否

网友B:
看个头应该是早期的TA72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个头应该是早期的TA7240

看你那图,4 、7脚对应应该是地,(那两个电容位置负极),10脚应该是电源正极 8、9、11、12 双声道输出

网友:
把功放板拆出来,跑一下线路,画出电路图,就晓得是什么功放集成块了。

网友C:
这种单列直插集成功放块型号很多的,看样子像UPC11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单列直插集成功放块型号很多的,看样子像UPC1185!

不是,UPC1185的输出是2和11,这个IC的输出是11、12。

网友D:
往汽车音响功放块查。野马小钢炮用的是15脚的TDA73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汽车音响功放块查。野马小钢炮用的是15脚的TDA7377

谢谢!终于找到了,是LA4636,电路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