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搭了个矿机3DQ,声音小,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2018-02-01):
电路如图,L2为0.04*220股,60T,261UH,磁环37*23*15,L1为12T,L3为5T。还没有1N60倍压声音大求大虾指点下。

网友:
先上个线路图看看!

楼主:
手机发不上图?

楼主:
和老虎兄的那个G1和S极间串33K的电阻的那个电路一样,D接耳机

网友:
用的什么耳机,最好有电路图参数

楼主:
变压器+220耳机

楼主:
图发不上来,参照老虎哥的3DQ矿机电路,可以收到7个台,我在河南南部,就是音小

网友:
一般来说能收到电台了3DQ场管肯定没什么大问题了。最大的可能还是输出匹配变压器和耳机!你最好把耳机和变压器拍照片上来让我们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发不上来,参照老虎哥的3DQ矿机电路,可以收到7个台,我在河南南部,就是音小

建议做个700变220的变压器或直接用220的耳机,调整好S线圈测下变压器和耳机内阻,匹配好班尼电路

楼主:
谢各位,我试下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匹配变压器和耳机的因素多一些,耳机阻抗是220欧姆吗,如果按照图上场管电路和变压器,只能使用几十欧姆的低阻耳机。几百欧姆的也大了,如果是220欧姆的二只耳机串联的话,不需要阻抗变压器,直接使用就行,如果是2200欧姆就更不对了,场管输出阻抗最佳范围在400至1000欧姆之间,以600欧姆左右为最佳。我看用的这个变压器的变压比就是有问题的。跟所用的耳机阻抗并不匹配,造成音量小也是自然的。

楼主:
换了个变压器,声音大了一点,变压器600:8Ω,用8Ω耳机不行,220的可以

网友:
天地线问题,有一副好天地线是矿机的关键。

楼主:
耳机是助听器耳机

网友A:
用的啥耳机?拍张照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耳机?拍张照片发上来看看。

助听器用的

网友A:
可以将输出变压器和电流表去掉,用两个耳机串联后直接并在4700P电容两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输出变压器和电流表去掉,用两个耳机串联后直接并在4700P电容两端试试。

稍大一点点,不够明显

网友:
接收到的7个电台混台吗?

网友B:
改变阻抗后重新调整下S线圈

楼主:
不是混台,都很清晰,白天还可以收到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阻抗后重新调整下S线圈

是增加还是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混台,都很清晰,白天还可以收到3个

矿机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不知声音小是怎么个小法?只能怀疑耳机或者接线不是焊接接触不好的原因了。

网友:
估计也就是这点声音了,除非换个性能好的矿石机作比较,如果接收环境只有这点能量,最折腾也没有多大作用

楼主:
能听楚声音,仅此而巳

楼主:
估计是天线问题,l0米左右,二楼未超过房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天线问题,l0米左右,二楼未超过房顶

接地线了吗,所发帖中没讲到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