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段I2C_lcd1602液晶屏驱动程序

楼主(2018-02-01):
带有PCF8574模块板的lcd1602液晶显示屏,价格便宜,该显示模块通过4线连接单片机(其中2根串行数据接口,2根正负电源),能够大大简化电路连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移植到含有I2C总线接口的单片机上。
本驱动程序已通过proteus仿真和测试板。
#include<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
*                                                        PCF8574单向写
*************************************************************************/
//TWI状态定义
#define MT_SLA_ACK                0x18        //SLA+W 已发送,接收到ACK(SLA从机地址)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数据已发送,接收到ACK
#define WD_DEVICE_ADDR        0x4e        //PCF8574地址,高七位是从机I2C地址,第0位是传输方向
//常用TWI操作(主模式写)
#define Start()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Stop()                                (TWCR = (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Wait()                                {while (!(TWCR & (1<<TWINT)));}
#define TestAck()                        (TWSR & 0xf8)
#define SetAck()                        (TWCR |= (1<<TWEA))
#define SetNoAck()                        (TWCR &=~ (1<<TWEA))
#define Write8Bit(x)                {TWDR =(x);TWCR=(1<<TWINT)|(1<<TWEN);}
/************************************************************************
*                                                        TWI总线初始化函数
*************************************************************************/
void I2C_init(void)
{
        TWCR=0x0;
        TWBR=0x20;           //设置波特率
        TWSR=0x0;           //设置预分频=1
        TWCR=0x04;           //使能总线激活
}
/************************************************************************
*                                                        向I2C写1字节函数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启动
        Wait();                                                                        //等待
        //TestAck()!=START) return 1;                        //有错误返回1
        Write8Bit(WD_DEVICE_ADDR);                                //从机I2C地址,写PCF8574地址(0x27)
        Wait();
        //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1;                //有错误返回1
        Write8Bit(data);                                                   //写命令/数据
        Wait();
        //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1;                //有错误返回1
        Stop();
        return 0;
}
/************************************************************************
*                                                        1602写指令或写数据
*************************************************************************/
void write_ComData(unsigned char rs,unsigned char dat)        //LCD1602写指令或写数据函数(rs=0写命令,re=1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port=0;        //PCF8574 I/O映射
        if(rs==0)
        {
                port=0x0;
                I2C_Write(port);        //写命令
        }
        else
        {
                port=0x1;
                I2C_Write(port);        //写数据
        }
        port &= 0x0f;                        //清4位数据总线
        port |= (dat&0xf0);                //合成高4位
        I2C_Write(port);                //输出
        port |=(1<<2);
        I2C_Write(port);                //E=1
        _delay_us(1);
        port &=~(1<<2);
        I2C_Write(port);                //E=0

        port &= 0x0f;
        port |= (dat<<4);                //合成低4位
        I2C_Write(port);                //输出
        port |=(1<<2);
        I2C_Write(port);                //E=1
        _delay_us(1);
        port &=~(1<<2);
        I2C_Write(port);                //E=0

        _delay_ms(1);
}
/************************************************************************
*                                                                1602初始化
*************************************************************************/
void init(void)
{
        //设置数据总线8位(CPU复位操作,先退出液晶显示器处在4位总线模式,然后重新设置数据总线4位)
        _delay_ms(15);                        //延时15ms
        write_ComData(0,0x38);        //设置数据总线8位
        _delay_ms(15);                        //延时5ms
        //转到4位总线方式
        I2C_Write(0x0);
        _delay_us(1);
        I2C_Write(0x20);
        _delay_us(1);
        I2C_Write(0x24);                //E=1
        _delay_us(1);
        I2C_Write(0x20);                //E=0
        _delay_ms(15);
        write_ComData(0,0x28);        //重新设置数据总线4位,2行,5*7点阵字符
        write_ComData(0,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
        write_ComData(0,0x01);        //清屏
        _delay_ms(2);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able1[] = {"gxg000@hotmail.c"};
        unsigned char table2[] = {"I2C_LCD1602  ok!"};
        I2C_init();
        init();
        while(1)
        {
                for(unsigned char i=0;i<16;i++)
                {
                        write_ComData(0,0x80+i);                        //置第1行首地址
                        write_ComData(1,table1[i]);                        //显示"gxg000@hotmail.c"
                }
                for(unsigned char i=0;i<16;i++)
                {
                         write_ComData(0,0xc0+i);                        //置第2行首地址
                        write_ComData(1,table2[i]);                        //显示"I2C_LCD1602  ok!"
                }
                _delay_ms(700);
        }
}

网友A:
1602不能出汉字吧?

网友:
记得1602有几个内存可以自定义,可以定义间笔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不能出汉字吧?

1602液晶屏可以显示8个自定义字符(5*8点阵),看样子显示汉字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