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煮咖啡了

楼主(2018-02-02):
检查发热组件——电阻无限大。
网上找不到原配组件——只能找件代用。
考虑今后能买到原配件,不破坏接插件——改线路做一夹箍固定。
因代换件尺寸较原配小——发热组件压条只能反装。
试机——又能喝现磨咖啡了

网友A:
泡咖啡好喝还是煮咖啡好喝

网友B:
我的咖啡机锅炉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咖啡好喝还是煮咖啡好喝

现磨咖啡味道纯正喝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咖啡机锅炉是这样的

你的咖啡机比我的贵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磨咖啡味道纯正喝得明白

泡的也是现磨的啊,不是那种伴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的也是现磨的啊,不是那种伴侣的

咖啡豆比较讲究,哈哈,生豆烘培后沉淀三五天再磨粉冲泡口感最好,烘焙好的咖啡豆不能存放时间太久,一般半个月二十天喝完然后再烘焙新的。当年的新豆不如陈一点的豆口感好,云南豆没有进口的口感好,,进口的又分很多国家的,,,,,

手冲,滴滤等等做的咖啡是最淡的
普通咖啡机或者土耳其壶或者普通煮奶小锅煮的咖啡口感比较传统,做法简单。
意式咖啡据说萃取方式最为科学,也是最浓的一种咖啡。意式咖啡要用专用的高压壶或者专业一点的咖啡机。

具体的还需要多摸索,几种制作方式都试一下,才知道哪一种适合自己的口味儿,如果没时间鼓捣或者在办公室,速溶咖啡+伴侣口感也可以

网友:
我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