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指针

楼主(2018-02-02):
我的50表在测量220V电压时,指针一直在不停的抖动,测量时各个档位的读书都偏低,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教。

网友:
二级管坏了,一换就好

网友A:
按楼上几位说的试一下,当然你得用一样型号的二极管,这样能保证基本的电气性能不变。

网友B:
两个二极管都换掉,用4148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二极管坏了吧?

我测了一下,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几位说的试一下,当然你得用一样型号的二极管,这样能保证基本的电气性能不变。

我查了一下图纸,整流管应该是2CP11,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二极管都换掉,用4148比较好。

我没有4148,找了两个1N4007,指针抖动轻了,但读数就是偏小。直流1.5V的只有1.2,9V的只有7.6左右,交流220V的只有180左右,真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另外那位朋友知道怎样测表头的满偏电流?

网友D:
先把表头调好  再测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图纸,整流管应该是2CP11,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管子了

找万能的某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那位朋友知道怎样测表头的满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表头调好  再测量看看

谢谢朋友了

楼主:
谢谢朋友提供的电路图

网友E:
周全、热情的回复要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全、热情的回复要加分鼓励

是啊,都是电子爱好者,通过这个平台相互交流,大家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比起以前只能通过查书本资料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方法都可以测满偏电流吗?

图1就是测满偏电流的。

网友:
图上都有标注呀,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中心值。细心看看就知到每个图的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