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环线圈支架的制作介绍

楼主(2018-02-02):
本人制作了几个大环矿石机的,关键是线圈支架的制作。能过几次改进优化,现在把制作参数提供给有兴趣的朋友。具体制作说明都在参数表中,这儿另外说明几点,为了能全制作的大环线圈,一套多用。可能通过不同的安装方式,达到制作一套支架就能得到几个尺寸的方框大环,适应在不同的情况下组装使用,本制作除了需要的一些管接头外,主要管子锯成二种规格,一种五十厘米的,一种二十九厘米的,也可以简单成三十厘米。如果信号较强,不需要太大的大环,那么以五十厘米的管子为方框边长组装起来,就得到边长五十厘米左右的方框大环,适当放在家里使用。不过需要增加八只立体四通。或者是四只立体四通,四只立体五通,这样就可以在立体五通下面加四根管脚增加方框的离地距离。如果感觉大环偏小,那么可以把五十厘米的管子当作对角线使用。这样对角线长为约108厘米,组成的方框边长约为76厘米。如果需要更大的方框,例如需要边长一米的大环,那么只要利用直通接头,在五十厘米的基本上再增加十厘米管子就行,组装也非常方便。制作大环,关键的是要达到中波范围的覆盖,就要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这个因素已经列在表中,25到800左右的可变,可以用365P的双连并联使用也很接近实际需要。反正有点误差也没事。为了方便控制线的间隔,可以采用水管排卡,十只一排,刚好够用,买的排卡规格是16管卡,这样间隔正好是25毫米,

楼主:
各个部位特点说明,最后二张是组装成二种规格的方框演示照片

楼主:
制作的几个大环支架成品图

网友:
从制作,拆卸的方便程度来说,矩形好弄。同样周长,圆形面积最大,信号最强。

网友:
个人意见,管子排卡与短管之间的固定以非金属为宜,有利于减小Q值损失。

网友A:
很好的大环线圈支架。制作简单、方便携带。
本人建议:
不使用管子排卡,直接在管子贴合线圈线的部位开出圆滑的凹槽,相邻凹槽的间距按需要排布,把各匝线圈绕在相应的凹槽内。
凹槽长度约占管子周长的四分之一,槽深控制在2mm之内,以使开槽部位的管壁仍留有一定的厚度,即使不小心使局部管壁开透也无关紧要,只要不刮线就好。
开槽后,管子的刚度能满足使用需求;线圈稍紧一点儿绕,不易滑脱,其间距控制会更准确。
采取此方法的好处是:减轻重量、降低成本、无多余的金属物更易于保持Q值、无棱角更安全。
此建议不知妥否,与楼主及众矿友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大环线圈支架。制作简单、方便携带。
本人建议:
不使用管子排卡,直接在管子贴合线圈线的部位开出 ...

很好的建议,其他有兴趣制作的朋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进。以制作的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在家里开一个网吧或者仅仅有那么大的空间摆放大大的环形天线!

做个窗户那么大的挂在外面就行了,就当是挂的灯笼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管会拿天际线说事儿的。

正月十五闹花灯,做个花灯式样,伪装一下

网友:
你家房子真大!

网友:
用8号铁丝做支撑,把铁丝成圆,然后在圆形铁丝上加U型扣,这样不是能做成圆形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的建议,其他有兴趣制作的朋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进。以制作的更合理

感谢矿机大师对本人拙见的赞许。本人年事已高,有些力不从心。乐见各位打造更多矿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