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串口下载器下载不了怎么查

楼主(2018-02-02):
今天我的stc-isp串口下载器下载不了,stc晶宏厂方的。我有两个另个也不好用了,不能两个都同时坏吧?愁人啊还有活用干啊,通电看到串口p3.0有脉冲,p3.1没有为低电平.换了新的下载软件也不行,新的单片机也试了,串口也看了没松,早上还用了就找不到原因,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说说你们怎么弄的?

网友:
TXD、RXD两脚对调

网友:
换线试试吧,是不是线坏了?

网友:
点下载然后单片机断电再上电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出点子,今天回家过春节看来只有等春节后了,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
最好用编程提供的电源,这样下载程序时,编程器自动断电,上电瞬间编程器会发出编程状态信息,芯片每次上电都会进入编程状态信息检测,发现有就进入编程状态,没就跳过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
STC下载线用的是什么芯片,有些芯片驱动程序有问题,最好在芯片原厂下载驱动,不要用驱动精灵这类软件自动安装。

网友:
串口助手打开串口,看串口是否好用。尝试降低波特率。按照stc isp软件有处理办法。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