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990收音中周内附电容多大

楼主(2018-02-03):
调频收音信号低 杂音大 试调中周741有变化 但不能彻底解决 该机与爱华3系 5系中放电路不是一致LA1836 中周引脚也不同 请问内附电容多大?另外高放部分中周磁芯被调碎里边没有电容 是否无需换心和调整

网友:
82pF的什么调都不会有立体声和自动搜台停止!我亲身玩换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 用瓷片也可。我的就用瓷片代替

朋友 103肯定不行 103=10000  104就更不可能了 104=100000
正确 应该6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样。。。。。。。。。。。。。。。

换了个82的 细调两个中周 信号明显改善 但是 搜索不能自动停止

网友:
你这一调,不容意恢复,特别是铁合子里面的。

网友B:
推荐用云母的
瓷片的不推荐,但是能够管用,只是温漂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板子上面的电位器都调乱了,上面的电位器,都大约在中间位置,希望能统一恢复一下,在微调。

刚到手的鸡鸡  其他电位器一个没动 或许之前被被人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云母的

瓷片的不推荐,但是能够管用,只是温漂不好解决……

帮我看看 主板上一个三针插 没连线 在HA2123A下面   是被拔掉了?

网友C:
990我有一台!LA1265的中周里面电容是100pF,原装电路图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0.入手时多小钱

闲鱼130到家只有主机
操作得研究几天 存台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82的 细调两个中周 信号明显改善 但是 搜索不能自动停止

换100P的再调整试试看!

网友:
100pF的全部自动立体声停止,感觉换了一台新机子一样!

网友D:
大家好。不知道直接在原来的中周1、3脚直接并一个100PF的云母电容,不拆中周、不拆除原来的老电容,是否有效果?

网友(2018-03-05):
各位亲,已经验证过了,原来的老电容必须拆除,否则即便装了新的也不行。100P的电容装上以后,收音正常了。

网友E:
楼主会修理99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会修理990吗

机子啥毛病?

网友E:
外接音源AUX,插上只有一个喇叭有声音,刚买来时候一个喇叭声音偏小后来就没有了, 不知道哪个原件坏了,虚焊的地方补焊过,好了几天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音源AUX,插上只有一个喇叭有声音,刚买来时候一个喇叭声音偏小后来就没有了, 不知道哪个原件坏了, ...

这个问题得请专业修理的大神来解决了。不过这种情况如果换一块功放主板或调音电位器,费用也不高,问题能根本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音源AUX,插上只有一个喇叭有声音,刚买来时候一个喇叭声音偏小后来就没有了, 不知道哪个原件坏了, ...

也可能外接插口 焊点开焊

网友(2018-04-14):
可以整块板 给你

网友:
我入手的一台健伍也是这个电容坏了,先换成68p的不行,后来换91P的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给你参考!

网友:
把CF801和802换了吧

网友:
我的和你故障差别不大

网友(2018-12-30):
这个收音机搜索自停到底如何修理?我拆了741捣碎电容并个100pf也不好使,晕菜了

网友F(2019-11-05):
刚刚修好990的收音,查中放IC是LA1265,继续查LA1265用单中周鉴频的话,槽路电容应该是82P。不过用100p也可以,只是需要把磁芯尽量往外调,磁芯几乎和中周顶部平或略微突出。如用82p的电容,磁芯高度位置差不多在中间。供参考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F:
刚刚修好990的收音,查中放IC是LA1265,继续查LA1265用单中周鉴频的话,槽路电容应该是82P。不过用100p也可 ...

百度现在很难查到有用的资料。请问:你是在哪里查到的?

网友(2022-08-05):
我也买了台990,想和你交流990的维修,可以加我QQ627220736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修好990的收音,查中放IC是LA1265,继续查LA1265用单中周鉴频的话,槽路电容应该是82P。不过用100p也可 ...

我用同惠电桥挑选了一个100PF的瓷管曹路电容,效果良好,磁芯大约调到中间位置,根本不存在磁芯必须凸出来的问题,磁芯凸出来,可能是您的电容表误差大造成的,因为同样标称的100PF瓷管曹路电容,有一定离散性,如果是杂牌货,离散性更大 ,所以原厂使用100PF 没有任何问题,搜台自停和立体声,没有任何问题,效果良好

补充内容 (2022-8-19 23:48):
我修的是爱华NSX-360 ,和990一样都是单调谐(单中周)鉴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不知道直接在原来的中周1、3脚直接并一个100PF的云母电容,不拆中周、不拆除原来的老电容,是否有 ...

严格来说必须拆除,因为内部那个曹路瓷管电容有漏电现象,我刚测试的,就在今年大约8月15号,当然啦,天气比较潮湿,指针万用表测的明显漏电,不要说10K档测,就是1K档,都明显漏电,到了冬天干燥季节漏不漏电,我就不敢说了,所以必须拆除原来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990我有一台!LA1265的中周里面电容是100pF,原装电路图标示!

请问:L742 (中波用中周)中那个电容是多大的?您有维修手册吗,我有电路图纸,但根本没有标明里面空心瓷管电容具体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L742 (中波用中周)中那个电容是多大的?您有维修手册吗,我有电路图纸,但根本没有标明里面空心 ...

自己回答自己,现用200P ,效果良好

网友G:
L741  配100P电容   L742配200P电容 ,调整完毕,搜台自停完全正常时候,磁芯位置情况

和L742一起的陶瓷滤波器450KHZ ,已经更换,比原机的个头长一些,现在代换的是日本东光的,中波搜台自停良好,如果不更换,根本收不到台

磁芯位置

磁芯位置

网友(2022-09-11):
哪位师傅有爱华737的维修资料

网友(2024-07-06):
各贴没有注意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数值,材质更重要.错了就无放大量!

其实陶瓷电容分音频超音频以及高频两种类型.由于一些小生产厂家的无知.

我曾在整批中放盒换了近千五百个电容.那批机才能卖出

当您不知商品质材,最好选管状外型或粘贴微型件.切勿选烧饼型外观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G:
L741  配100P电容   L742配200P电容 ,调整完毕,搜台自停完全正常时候,磁芯位置情况

日本东光的陶瓷滤波器哪有?

网友:
爱华990的一对音箱,我有一对,别看个头小,但低音宽松有度,收放自如,有下潜,不浑不撞心脏,低音听的很舒服,中高音也可以,有解析力,只是高音略有点点毛,总之是一对好箱子,比520箱子低音明显好听

网友:
我用高频贴片电容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