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的福禄克18B尸体 帮看看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8-02-03):
一只保险管短接了  还有烧掉了一颗原件不知是啥?帮看看还能不能修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池,lcd亮不亮?此表IC和15B是否一样?

加电池没有任何反应,ic不知道和15  17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围电路貌似和15B,17B还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多了LED测试

网友:
看情形接入了220V的高压交流电

网友B:
记得烧坏的地方是二极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5 17  18没有啥修理价值

有理,是没价值,拆配件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烧坏的地方是二极管吧

好像是吧  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理,是没价值,拆配件用吧!

对于土豪来说是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这个外壳还挺好,换个15B主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