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国者平板的开盖

楼主(2018-02-03):
我有一个爱国者 M801 平板。想打开却无从下手,上面没有一个螺丝,侧面,背面都没有。有鼓捣过它的朋友吗?谢谢。

网友A:
百度参考:爱国者E502拆解
E502的外壳采用卡扣式设计,机身的表面找不到一颗螺丝,令产品看上去更加美观。即使有专用工具帮忙,笔者也要费上一段时间才能将爱国者E502的后盖完全撬开,可见其品质相当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参考:爱国者E502拆解
E502的外壳采用卡扣式设计,机身的表面找不到一颗螺丝,令产品看上去更加美观 ...

是的,可谓‘严丝合缝。我已经在试着从一个缝缝撬开,很紧,所以来问问各位。多谢。

网友:
平板大部分都直接卡上去的,开盖时避免不了在合缝处留下撬痕

网友B:
没有螺丝 就用撬片拆

网友C:
试试吸盘,从薄弱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吸盘,从薄弱处下手

谢谢,用过了吸盘,两个。这个平板别的一般般,可这壳体倒是真严丝合缝。唯一的地方就是在插座的开口处,我试着用塑料撬杆撬,能开一些,但前景不乐观,还有可能要撬裂。先凑合着用用,问题是电池老充不满,先将就一下,反正也不是主要工具。再次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过了吸盘,两个。这个平板别的一般般,可这壳体倒是真严丝合缝。唯一的地方就是在插座的开口处, ...

不客气的哦

网友D:
苹果的还要难,这个就是撬开的,注意里面元器件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还要难,这个就是撬开的,注意里面元器件排线。

多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螺丝 就用撬片拆

网友B:
这回你工具齐全了 ,  最下面那个 和我的一样

网友:
直接翘片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回你工具齐全了 ,  最下面那个 和我的一样

还有一些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