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石电话机,摇把电话机

楼主(2018-02-03):
磁石电话机,摇把电话机

网友(2018-03-20):
早年农村大队里用的都是摇把电话。

网友:
在货轮上见到过一部  上面写着顺时针转动摇把后通话  是不是类似的   没拍照

网友(2018-02-15):
两台电话连起来做个有线对讲不错

楼主:
效果很好,振铃,送受话都很好

网友:
九零年,我拆过一部拨盘电话,里面两个线圈盖一个金属片的那种耳机,碳末送话器,那个送话器,也就是麦克风,的确是和耳机电源串联就能传话。

网友:
我拆的那个振铃是两个碗状铃铛,中坚有个东西摆动敲打,我还直接插上照明电,一分钟左右没烧坏。

网友:
老电话机,欣赏。

图片小了点,不便于观看细节。

楼主:
试验方法,接上线两部话机互相摇铃。一部放在收音机旁,夹子压住手机按键,另一部压下手机按键,可以听到。重复另一部发话,这一部收听。

网友(2018-03-20):
很不错的物件,好好收藏,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