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机,看着看着,突然无图像灰屏了,有声音,关机再开,一直白屏

楼主(2018-02-03):
一台海信电视,前天晚上,看着看着,突然无图像了,灰屏,有声音
关机再开,变成白屏了,
开机是那种一开始灰,然后向四周白,然后就一直白屏
这个是个所谓的智能电视,就是有安卓系统的,
现在开机有开机的声音,外接电视合子有视频声音,白屏
试过拆开逻辑板上的两条排线,也是白屏
对了,电源输出是标是16V的,可是我在线量到只有14.7V,如果断开与主板的连接,只有13.1V,这样电源正常吗?

现在开机有开机的声音,外接电视合子有视频声音,白屏
机子里有三块板
1,电源板
2,输入口和功能的主板
3,液晶显示的逻辑板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是16V电源有问题,16V的整流滤波电容漏电或容量消失。

网友:
首先先把电吹风把整机的电路板都吹热,再试机。我修了几台,都吹好了。如何没好,代换逻辑板试下

网友:
先把电源搞正常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