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9014单管机

楼主(2018-02-03):
这次用鱼钩盒做了一个单管机,9014做高低放,没有加再生,两只硅二极管,就是磁棒太小了。声音小,在调谐回路加一根10厘米的拖线声音有改善,靠近电灯线声音非常大。一开始用800欧耳塞机,结果声音非常小,用8欧的耳机声音就可以清晰的听了,由于机壳太小了,只能采用耳机插孔代开关的办法,否则采用普通mp3的耳机声音可以震耳欲聋不用拖线就能正常收听了。不过按说我采用的不是射频输出应该用高阻抗耳机,结果用低阻却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用全硅管的单管机最好采用32欧的耳机串联成64欧最理想,另外坛友关于耳机32欧耳机并联是16
欧我不能理解,实际测试并联还是32欧

网友:
9014的放大倍数应该很大的,声音小是不是偏流没调整好呢?

楼主:
是耳机的问题,如果用mp3上的双声道耳机串联声音就非常大,可是机壳太小了,省去开关用了一个老式耳机插孔代开关,所以就只能用8欧耳机了,不过开始时我用的是800欧的耳塞机,就只636收音机专用的那种,结果声音小的不能分辨

网友:
应当比较同样Ic下的800欧 vs 8欧耳机音量。直接换耳机的话,三极管集电极负载不同,电流肯定不一样,输出功率也不同。

网友:
我做的9014总是高端灵敏度差,一定要加再生才行,这几天在做硅来复再生五管机,省掉变压器,还是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与可变电容匹配好了,高端频率声音也不会小,相对低端频率央广是小了些

是否要电容大点?例如270P的那种,我现在都是使用223的一联,100多P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双联二端可以连接上,好像目的是增加容量,线圈纱包线多股粗些好,增加电感亮,频率覆盖让线圈与可变 ...

谢谢回复!

网友:
机器做的很漂亮,就是现在中波实在没啥可听的了。向后退三十年那才热闹

网友:
如果耳机并联阻抗不变就好了,我弄一百万个耳机接上去就可以一百万人收听了,而且还是那么响费那么多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14收音机高端灵敏度上不去,主要是工作电流选小了。下面这个图是BS9014(国产蓝箭)的特征频率曲线,从 ...

请问冰岛老师:目前那种型号的硅管较适合做来复再生机,譬如楼主的单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9018、9014、9013、8050什么的都可以做,只是不同型号的管子最佳工作电流不同,9014的最佳电流是12毫 ...

谢谢您的回复,那么国产的3DG、3DK系列做来复再生机比锗管是否性能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14收音机高端灵敏度上不去,主要是工作电流选小了。下面这个图是BS9014(国产蓝箭)的特征频率曲线,从 ...

谢谢冰岛老师的提醒,改天有空实际去测试下

楼主(2020-01-03):
用9014做单管机,在用一节1.5伏电池时,没有再生的情况下,使用636专用的800欧耳塞,收不到台,用8欧的耳塞和变电器也没台,普通的32欧乘2的动圈耳塞也没台,只有用了手机带的灵敏度很高的32欧乘2的动圈耳塞才有轻微声,用gzl靠近磁棒的方法加再生,立刻声音变大,但是靠的太近了有变成肃叫音。当时用的两颗1ss86二极管检波,但是一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介绍硅单管收音机时是用两颗2ap9的锗管,后来又看了篇文章说用硅管做来复再生倍压检波的机器时最好一硅管一锗管,锗管用来检波,硅管是调节单管机自动增益的,会更好些,像经典的68_1单管机就没有自动增益,另外比636灵敏度高也不都是高频变压器耦合的好,因为它用的6伏电压本身就比636的3伏要高,所以68_1电路虽然经典,但是还是不如636。

网友:
我用9014做的来复机,用32欧*2手机耳机,电流要调到11毫安时声音最大,低端灵敏度高,高端灵敏度很差,换9018高端灵敏度有所提高,但是偏流怎么调都达不到9014时的大音量,书上都说把偏流调到1毫安以下,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9014做单管机,在用一节1.5伏电池时,没有再生的情况下,使用636专用的800欧耳塞,收不到台,用8欧的耳塞 ...

高频扼流圈与磁棒感应,偏流大小,再生量,另件布局,相互牵制因素很复杂,如同一个多边形会出现N个图形一样,636机的结果精彩纷呈,也就摆玩多味

网友:
单管机的灵魂是再生!!!喜欢单管机,不要把单管机往小型化做。对再生是致命的影响。636的布局非常合理!非常合理!!非常合理!!!
我做的9014单管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953709&extra=只用1.2v充电电池,调好再生,偏流仅有0.5mA,用32欧音乐耳机听,强台声音很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