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矿机有两个问题待探讨

楼主(2018-02-03):
2011年的时候,业余时间较多,玩了一年矿石机,
那时候从矿石机到单管机,从单管机到两管机,后来到四管机,超外差机,几乎玩了一遍,但是每一样都没有仔细研究太深入。
隔了几年,今年看论坛里都没消停过,又手痒玩起了矿石机,
以前没玩过3dq,主要是弄几只3dq研究研究。可是发现两个问题:
大家都反映3dq配 R40C1磁环 性能很好,可是我在手里根本体现不出来,用磁环竟然不如磁棒灵敏度高。
用磁环的时候,本地台中国之声勉强能确认是电台在播音,只有这么一个,而且加杂着一两个不知什么电台在播音,整个可变电容无论什么位置都有这种电台音,电容调到某位置中国之声出来,背景杂台声音才小了点,这种杂音似乎是短波但又没法确定,反正很不理想。
把磁环换成磁棒,不接天地线声音很响亮,而且还能收到两个弱台,其中一个能确认是老年之声,另一个听不清,总体情况比磁环强太多了。
这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磁环我搞不好?

另外一个问题是,用磁棒时候, 不接天地线,但在客厅大部分位置是收不到台的,只有拿到窗户边,声音最大,不知道是窗户的作用还是墙的作用? 我以为是室内阻隔了信号, 但奇怪的是,把收音机整个拿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同样不接天地线, 声音极小,不如在室内窗户边强大。这个现象我就不理解了,靠近窗户边声音大,应该室外更大才对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加杂着一两个不知什么电台在播音”。一般是超高频FM,从耳机当天线引入的,这与矿机接收环境有关。

网友:
我对矿机的理解是,当元件选配合理,摆放位置正确,线路安装正确时,
天线,地线,广播电台分布,对接收效果影像最大。
从第2张实物图看,在耳机引线端,并联一个几千微微法电容,声音可能会大一点。

网友:
1.使用R40C1磁环时,线圈的品质因数高,但是,要想接收效果好,必须有理想的,天线和地线。
2.使用R40C1磁环时,天线线圈,必须有多个抽头,用来改变谐振状态。
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使用R40C1磁环,才能有好的效果。

网友:
窗户的金属是个天线,比你的磁棒线圈能補捉更多电波。当你的矿机放在它旁边,电波藕合到磁棒线圈上。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你的贴子和说明的情况,感觉你对磁棒和磁环的使用上有了误解,磁棒线圈基本上是个开放或半开放的磁路结构,在信号比较强的情况下,就算是不用天地线也能就较好的接收能力,可以实现不用天地线接收电台,普通收音机里的磁棒线圈就是起这个作用。而磁环是个封闭磁路结构,直接依靠磁环线圈,在没有良好天地线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接收能力,而必须通过天线接收到的能量,由天线线圈和调谐线圈之间的电磁耦合来获得能量。所以,你居然用磁棒线圈不用天地线的接收能力来跟磁环线圈的接收能力进行比较,是对磁环线圈使用的上误区和误解,磁环线圈只有在良好的天地线条件下才能发挥出它的性能和作用效果。是因为磁环线圈的闭合磁路虽然不能直接接收电台信号,但耦合效率却很高,能量耦合损失也就少,因此        Q值也高,选择性也好,如果这样理解了它们的特点,就不会在这方面纠结了。另外在室内接收效果一般自然不会有室外好,这是很好理解的,至少在窗户边接收信号反而会好一些,有时候靠近墙壁也会好一些,也是可能理解的,因为这些地方是钢筋所在的地方,钢筋起到了天地线的作用。耦合感应到矿石机中,也就相当于用了天地线一样。所以,一句话,使用磁环线圈矿石机时,良好的天地线是保持磁环矿石机性能发挥的前提。跟磁棒线圈的接收情况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你的贴子和说明的情况,感觉你对磁棒和磁环的使用上有了误解,磁棒线圈基本上是个开放或半开放 ...

谢谢你,你说的很细致,学习了。
这么说磁环和磁棒各有所长了对吧,根据自己的环境情况来设计。
我的这里环境是大兴区。本地有一个强台中国之声,也就是不用天地线就能正常收听的原因,但它影响别的弱台的接收,一不小心就把其他台盖住了。
这种情况适合设计什么电路呢?是磁棒还是磁环合适,
另外为了减少强台对弱台的影响,要增加天调的话该如何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说的很细致,学习了。
这么说磁环和磁棒各有所长了对吧,根据自己的环境情况来设计。
我的这 ...

如果本地有一个强台影响到其它弱台接收的话,有二个办法
一个是采用双磁环双调谐电路,进一步提高电路的选择性,另一个是增加吸引电路,就是在天线中接入一个调谐电路,把调谐电路的调谐频率调谐在强台上,这样就阻止了强台的进入,减轻了强台的干扰。二种办法也可以同时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本地有一个强台影响到其它弱台接收的话,有二个办法
一个是采用双磁环双调谐电路,进一步提高电路的 ...

谢谢,可以帮找一个加入天线调谐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