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从电力系统搬回的表头标KV实测竟与低压表相关

楼主(2018-02-04):
前些日子从电力系统搬回的表头,标KV实测竟与低压表相关,电源调多少它也竟指多少刻划并相当准,只是刻度单位少了1000v,这样的话能在高压电中用吗?很是奇怪。下面上图:

网友A:
100:1,上面就有标啊,10K:100

网友B:
这是要接电压互感器才能用的电压表。即将10000V变为100V的电压互感器

网友C:
那个是要配电压互感器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要配电压互感器使用的

如果配互感器,那么电压接这个表的一组电压应为1:1000了?

网友D:
它本来就是100伏的电压表,直接测量时指示值乘以10就是加在表头的实际电压,当然没问题了。(好像电力系统二次侧的数值是统一标准的,二次侧的电流是5A,电压是100V)。

网友E:
在电力上,电压互感器称PT,在10KV电网里一般是100:1,KV电压表是二次仪表!指示精度一般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1,上面就有标啊,10K:100

说的对上面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本来就是100伏的电压表,直接测量时指示值乘以10就是加在表头的实际电压,当然没问题了。(好像电力系统 ...

朋友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力上,电压互感器称PT,在10KV电网里一般是100:1,KV电压表是二次仪表!指示精度一般不是太高!

是这样的,我把表接如实照,不看数字电压,只看右侧指针读数再看左侧数字,数值一致,对于业余爱好,搞弱电玩己觉得很新鲜的事了,让我这类的也称外行向老师们学习。

网友:
这个是交流表头,接直流也有那么准???

网友:
高电压大电流都是加互感器使用的

网友:
这个是广度电压表,比一般电压表转动角度大,可达240度,结构与一般电压表也不一样,但原理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接电压互感器才能用的电压表。即将10000V变为100V的电压互感器

大家在此交流一下可以看到老师们己知的知识而在我等却为新的知识

网友:
这个在系统里是和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的,二次上使用的表计一般为 电压表100V 电流表5A的,这个表和10/0.1的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电流测量通过CT变换 变比150/5 400/5  1000/5  4000/5等

网友F:
高压表也是需要配合分压器才能工作的

直接接几十kV电压到电压表上,作死啊

楼主(2018-03-18):
引用 网友G:
在高压系统中,电压表都是和电压互感器(PT)配套使用的。

在高压系统中,电压表都是和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表也是需要配合分压器才能工作的

直接接几十kV电压到电压表上,作死啊

在高压系统中,电压表都是和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的。想必很多人是在本提示前是不太明白的,明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