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8-02-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显像管座受潮 换一个!

网友:
换逻缉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像管座受潮 换一个!

真有您的!

网友A:
哈哈!我以为是CRT机子,换逻辑板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像管座受潮 换一个!

显像管管坐受潮你见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以为是CRT机子,换逻辑板是对的!

故障能恢复是要换版吗,是元件有脱焊,补补焊就解决的。

网友C:
查下板上电解电容有没有esr增大的。遇过个显示器,故障现象忘了,把驱动板上几个电容换了好了。热机后好转和电解电容esr增大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板上电解电容有没有esr增大的。遇过个显示器,故障现象忘了,把驱动板上几个电容换了好了。热机后好转 ...

我也认为是电解电容的问题,供逻辑板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也需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管坐受潮你见过吗。

显像管管座受潮的现象是聚焦变差。

网友:
屏口或逻辑板故障

网友:
测一下逻辑板电压,屏边板电压

网友:
查有关的电容吧,这种现象应该和电解失效有关。

网友:
用热风吹电容看看变化。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或者屏幕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最近天冷,修了几台液晶电视,全部是用电吹风高温挡先吹下所有的电路板,再开机都修好了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
检查电源和驱动板的电容

网友:
逻辑板故障好像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故障我见过一次,是电源板的故障,可能是电源板供电的问题。反正换了电源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