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头 RC202 电机 谁有?

楼主(2018-02-04):
哪位朋友有原装的....

楼主:
故障现象 -- 转动无力 转速缓慢 !

网友:
看看是不是磁铁没磁性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摩擦阻力比较大,如果能转动理论上就是小问题
你看看拿机油洗一下然后用润滑油上一下试试
转动的时候抖动么?如果有抖动可能是碳刷那里的问题

网友:
找个电子稳速电机很容易,何必搜寻不好调整干扰大的机械稳速电机。其实你这个毛病把电机整流子铜片缝隙清理干净即可解决。

楼主:
清理干净了 故障依旧 发现碳刷磨损严重

网友A:
机械稳速电机 只在书中见过未曾见过实物!   今天开眼了,  其实 找个电子调速的更方便,通用性更强。何必追着原装不放? 话说回来好像这玩意不是啥大故障, 清洁一下各个碳刷,换向器  调速触点,基本就差不多了

楼主:
感谢诸位关注  马达严格清理后  故障依旧  !!!

网友:
测电流,查电容。两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稳速电机 只在书中见过未曾见过实物!   今天开眼了,  其实 找个电子调速的更方便,通用性更强。何必 ...

碳刷磨到这程度调整已经没用,当年折腾了很久,因为不知道转速没敢找电子调速的替换,最终还是买了个新的。好贵!

我发现该碳刷含铜,锡焊(高温锡?)在薄片上,能不能找碳刷加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磨到这程度调整已经没用,当年折腾了很久,因为不知道转速没敢找电子调速的替换,最终还是买 ...

首先感谢

这样的师傅很难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理干净了 故障依旧 发现碳刷磨损严重

看马达整流头磨损不严重,试试松螺丝改变碳刷位置能不能使马达运转力加大。

网友C:
换相级位置配合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相级位置配合松紧。

多谢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马达整流头磨损不严重,试试松螺丝改变碳刷位置能不能使马达运转力加大。

感谢关注  恭祝新春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恭祝新春快乐

网友:
今日无聊,随便找了个碳刷加工成所需尺寸换上,运转力大了不少。
因配件碳刷含铜低,锡堆了多点(很难看),如含铜率高点就不会这样了。
总之,找到与原配碳刷差不多的材料,修复不难。

网友(2022-01-07):
消火花电解电容也换掉看看。

网友:
过去这么时间了,没修好也扔掉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