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6P6推挽机的示波图的问题

楼主(2018-02-04):
早段时间组装了一台6N3+6N2+6P6推挽机,背景无噪声,用新购回的示波器测量。在20HZ、25HZ、200HZ、2KHZ、20KHZ的示波图如下,请各位看看,在低频的时候感觉图形不理想,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感觉20HZ时的图形很差,不知是何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师傅看看,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机箱是6P1的,用在6P6上有点挤,受机箱已打好孔的限制,6N3用了两只,各用一半。电源变压器用两只二十七厂的,分别80W、45W,各负责前后级的供电,长时间工作,只是微热。听感上自我感觉还可以 ,就是觉得低频少了点,高频亮了点。

网友A:
由于输出变压器性能的限制,所以电子管放大器的低频和高频端波形都比较惨,这是先天性的缺陷。
你可以不接入电路,只测试输出变压器的波形,就会明白,放大器波形之所以变成那样,就是输出变压器的功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输出变压器性能的限制,所以电子管放大器的低频和高频端波形都比较惨,这是先天性的缺陷。
你可以不接 ...

哦。谢谢您的解答。我试试。

网友B:
这个波形已经很不错了,   不要光看输出波形,要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对比,有很多信号发生器的低频方波 也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要对比输入输出,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已经很不错了,   不要光看输出波形,要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对比,有很多信号发生器的低频方波 也不是 ...

谢谢烟版,我对比一下输入输出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我对比一下输入输出的波形。

关键还是声音的质感的要顺耳,  如果一味的最求参数,还搞胆机干嘛?随便一个晶体管电路秒杀 好几百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声音的质感的要顺耳,  如果一味的最求参数,还搞胆机干嘛?随便一个晶体管电路秒杀 好几百 ...

烟版,现在听感还是可以的,就是低频感觉少了点。是否与并联在负反馈电阻的电容有关系呢?我没有并那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烟版,现在听感还是可以的,就是低频感觉少了点。是否与并联在负反馈电阻的电容有关系呢?我没有并那个电 ...

看你的装配照, 好像220V进线有个EMI滤波器?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首先建议去掉, 这玩意人家是防止开关电源的噪声污染电网的, 你用在这里容易影响电源的品质,  动态不足, 去掉后再看看低音是否有改善?       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照图施工, 这个音量电位器上有等响补偿,低音应该不会弱的, 如果还是低音感觉空洞或者量感不足的,可能是电源牛的动力不足。 胆机调试,我个人的习惯是先把反馈去掉,让电路在开环状态下 尽量做到优秀和平衡,做到极致了, 再加入反馈, 你会发现简直就是锦上添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装配照, 好像220V进线有个EMI滤波器?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首先建议去掉, 这玩意人家是防 ...

谢谢烟版的详细解答。等响度用后感觉音质反而有混浊不清的感觉,所以当时就去掉没装上。我明天先去掉电源部分的滤波器,再试试效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的详细解答。等响度用后感觉音质反而有混浊不清的感觉,所以当时就去掉没装上。我明天先去掉电源 ...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C:
测量200周一下方波时,你把通道选择开个打在DC后再看看波形状态。通常示波器处在AC输入时会通过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在频率很低时它的容抗就显得突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200周一下方波时,你把通道选择开个打在DC后再看看波形状态。通常示波器处在AC输入时会通过一个电容, ...

谢谢。我在测量时,也选了DC,不过想问下,在具体测量什么时,用DC或AC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是6P1的,用在6P6上有点挤,受机箱已打好孔的限制,6N3用了两只,各用一半。电源变压器用两只二十七厂 ...

影响低频段的 原件,就是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 和耦合电容。

网友:
关键还是输出牛的问题,多加点负反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