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子纸温度计显示问题

楼主(2018-02-05):
遮挡住太阳能板能清晰显示温度

遮挡住太阳能板后清晰显示

遮挡住太阳能板后清晰显示

无遮挡太阳能板屏幕显示就有问题,全部显示内容

无遮挡太阳能板电子屏全部显示内容

无遮挡太阳能板电子屏全部显示内容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高了,串个电阻加个稳压二极管。

加了个调节电阻弄好了...把我老旧加湿器给拆了

网友B:
晒太阳后电压太高了吧?我做过的太阳能温度计是用法拉电容充电的,并联了二极管做旁路。

网友C:
估计电压太高,所有字母都显示出来了。遮住一半试试,看看最后露出多少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太阳后电压太高了吧?我做过的太阳能温度计是用法拉电容充电的,并联了二极管做旁路。

必须全部遮挡起来才能慢慢显示出来..换过电容 没多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压太高,所有字母都显示出来了。遮住一半试试,看看最后露出多少是这样。

必须全部遮挡  留一块都没用...都不知道加什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全部遮挡  留一块都没用...都不知道加什么了

拆开看看,用表量量电压,再用可调电源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A:
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高了,串个电阻加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高了,串个电阻加个稳压二极管。

有个电阻 没加二极管 一会儿去哪看看有没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用表量量电压,再用可调电源单独供电试试。

没这么小的可调电源,电压只有60mv  家里废弃物找不到这么小的稳压

网友:
我用两片太阳能板,电压太高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很好用了,以前放车上,这个PLA塑料的打印件在酷热的夏天晒晒就变形了,现在放阳台上太阳晒不到的地方都可以正常显示,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

网友:
同意3楼,应该是加到屏上的电压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