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强台的能量再利用

楼主(2018-02-05):
大家好,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哈,
有的地方有一个特别信号强的强台,例如距离某电台较近的时候,往往强台声音大,弱台弱到听不见, 大家通常的做法是加入天调增加选择性,但强信号就白白流失了。
我想到一种电路,之前听坛子里也研究过,我忘记是哪位老师了,
就是利用强台获取到的能量供应一级放大,然后去放大调谐回路工作,从而将电台信号增强。
我画了个草图,
各老师看一下,可行不可行?
或者有具备这种收听环境的坛友做过此类实验吗?

楼主:
也不知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需要的最低电压是多少?  一般在强台附近能获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不先把电能存到电容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需要的最低电压是多少?  一般在强台附近能获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一般本地强台,半波整流后,开路直流电压5V上下,短路电流几百微安。
用现有的3DQ场效应管比较合适,低于100微安的IDS就进入放大状态,晶体管很难做到的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件事几十年前就有不少人做过,经常被称作“自由能”收音机,成功的案例也不少,也有不少电路在流传,实在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只要信号足够强就能成功。
可是楼主的这个电路肯定不行,别的不说了,就说天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C2,这不是把天地线之间的信号短路了吗?还指望后面的电路能干什么呢?

网友:
按理论用一个可调谐矿机收强台信号转成共电源给另一个可调谐机供能源应该行,没试验过

网友:
原来听说咸阳有个老师家里是郊区的,离广播电台发射塔较近,家里院子两个大树间拉了跟铁丝,嫌铁丝会勒烂树皮,所以用橡胶内带缠了几层在固定的铁丝,所以铁丝接受的信号没有接地,他用小电珠接到铁丝上,另一端用铁棍插入浇水的潮湿泥地,钨丝小电珠都能发光,足见接受的功率比较强列,还有前几年西安市曲江池附近建筑工地塔吊吊臂一端用导线接到潮湿的泥地会打火冒烟而且会说话唱歌,足见电台功率强大!,其实不远处就是西安人民广播电台AM 810的发射台

网友:
其实很多无线辐射源都应该接收存储后作为矿机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件事几十年前就有不少人做过,经常被称作“自由能”收音机,成功的案例也不少,也有不少电路在流 ...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天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C2,是为了滤除音频部分,最好再接一个0.01微法的瓷介电容,滤除高频部分,用其直流部分做电源。不知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天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C2,是为了滤除音频部分,最好再接一个0.01微法的瓷介电容,滤除 ...

但是直接把电容接在天地线之间,就等于把信号短路掉了,不会产生直流电了。

网友:
想法很好!但不是每个人都住在强电台附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天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C2,是为了滤除音频部分,最好再接一个0.01微法的瓷介电容,滤除 ...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天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C2,是为了滤除音频部分,最好再接一个0.01微法的瓷介电容,滤除高频部分,用其直流部分做电源。”

呵呵!一个C2就足以短路掉所有的高频信号了!还往上并0.01u的电容?!还嫌信号短路的不彻底吗?打算用来检波或整流的信号都没有了,何来的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天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C2,是为了滤除音频部分,最好再接一个0.01微法的瓷介电容, ...

之前画了一个图是先用调谐回路检出最强台,再储进电解电容里。可是后来我想,应该不用选台,(耳机并联二极管接天地线不就能听电台大拼盘吗,能量比单独一个强台大些吧), 所以直接天地线接二极管,二极管两端输出给电解,为后边三极管提供能量,
没想到电解直接把天地线短路了。这个您说的有道理。
所以怎么设计呢应该

网友:
首先取得直流电能,用磁棒阵列或者良好的天线,通过一个高品质谐振回路收集强台信号,根据放大电路的电压和电流参数设计合适的次级组成高频变压器以匹配阻抗,然后把二极管接成倍压整流,选取较大的滤波电容以充分滤除音频。剩下的部分就能供放大电路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画了一个图是先用调谐回路检出最强台,再储进电解电容里。可是后来我想,应该不用选台,(耳机并联二 ...

已经记不清这些电路的出处了,有矿坛的标记一定来自本坛,五花八门还不少,反正没有强信号肯定都不行,最后一张图竟是发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天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C2,是为了滤除音频部分,最好再接一个0.01微法的瓷介电容, ...

我是认为楼主的意思是为了得到直流电,才用了电解电容去滤波。但他没有注意到,这样接会造成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记不清这些电路的出处了,有矿坛的标记一定来自本坛,五花八门还不少,反正没有强信号肯定都不行, ...

右上角的这个电路我折腾过了,但是没成功,输出变压器没数据,可能是一个失败原因之一,其它的原因不明,惭愧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不一般,挺有特色。

网友:
69年夏天做过一台用电磁波供电的单管机,效果还行,用两根140MM磁棒,供电那部分还外接天线效果好些。

网友:
做这种供电有成功的例子,但是供三极管不行,试验过,电压低到根本进入不了放大区,还有一点就是做电源的部分要屏蔽,否者线圈之间干扰乱成一团,直接取能量只能点亮二极管,声音直接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右上角的这个电路我折腾过了,但是没成功,输出变压器没数据,可能是一个失败原因之一,其它的原因不明, ...

右上角的电路图有点毛病,少画了两个连接点,见下图红点处,如果用800至1500欧的耳机就不用变压器了,变压器用一般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即可。

网友:
这个最好挑选漏电流小的锗管,信号不强要外接天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的电路图有点毛病,少画了两个连接点,见下图红点处,如果用800至1500欧的耳机就不用变压器了,变 ...

认真又负责。佩服你!

网友:
这个记得以前《现代通信》杂志有过这样的电路介绍。

网友:
下面的链接很有用,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http://m.elecfans.com/article/275518.html

网友:
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过一本《少年无线电的制作》里面就这个电路图,叫做无源收音机,这本书也是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的电路图有点毛病,少画了两个连接点,见下图红点处,如果用800至1500欧的耳机就不用变压器了,变 ...

版主的图非常清晰。
今天早上在电子发烧友论坛上见到这一篇(http://m.elecfans.com/article/275518.html),30个电路,和你的有一样的。

网友(2018-03-18):
废物利用,这个想法不错,原理上行的通

网友:
顶顶,看看大家的讨论

网友:
电路设计的错误处较多,有的严重错误,请重新设计。

网友:
天地线,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桥,几千皮法的滤波电容》》》》》低压直流电源供电

网友D:
转发两片文章,凑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发两片文章,凑个热闹。

哈哈,这个资料非常好,不知道有没有试验成功的朋友

网友:
用调频信号捡波后的直流电压提供,或者强烈的干扰信号捡波,凡是可以捡波后提供直流电压的信号都行,不一定非要中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