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功放 线控手柄接线问题

楼主(2018-02-05):
淘了个美国4.1车载功放 POWERBASS 5670fd,原打算拆元件完,到手插电没有任何反应,也就不能确定需要的元件是否正常了,索性打算把它修好!
到手时候目测电源部分几个大管烧毁,pcb板焦黑,插电没任何反应,每天下班回家陪完孩子去捣鼓三四个小时,
网上找不到电路图,只能自己一边测试一边画电路图分析,
换下击穿的大管中功率管小管等共计十余个,电源管理芯片、两块功放芯片,贴片电阻和色环贴片二极管等等若干,中间为了断开后级测试,不知怎么的爆了一个电容(也是因为电容原来就有问题了),而且一步步测试时候发现板子上无故缺少两处贴片三极管,有五六处双面连通的电路是断路的。。。
经过一步步补充修复,从最初没有任何反应到
1开始亮起微弱的电源指示蓝灯,
2再到蓝灯正常亮起但是一闪一闪,
3最后板子上的一排装饰蓝灯(点亮厂家logo用的)全亮并伴随电源蓝灯闪烁,这中间伴随声音有输出并且断断续续,
4整个前期维修过程中故障指示红灯没有任何反应,怀疑红灯电路有问题,最后把故障指示红灯电路检修补充完善。。。。。
最终通过十天辛苦,tb淘小元件三四次,目前四声道完全正常,还把原来简单的贴片散热箅子给手工diy换成了铝片散热片。
据说是美国品牌汽车专业的东西,效果确实还可以,关键我用的机头算不错的。

维修中间电源部分正常后测试四声道中点电压正常,但是单独的一路低音炮声道有45v左右的直流输出,
随着后期的维修,四路输出正常了,低音声道直流输出也消失了,但是死活没有声音输出,
由于到手后没有线控手柄,现在怀疑这款功放是否需要线控器来控制低音声道的开关?
但是咨询过一个卖家他说线控不带开关,只是调节低音音量大小。。。
但是通过检查测试四路车门输出是两块集成功放芯片7850负责,单独的低音炮一路是由两块FB38N20D通过IR2011s驱动的,这些部分电压都正常,由于折腾了十来天,成功的那天弄到半夜四点多,一早就坐飞机出差十来天,今天刚回来,再也没有勇气和耐心捡起来继续往下检修了,加上从2011S出来的电路又进入几个逻辑芯片,网上也不好找资料,侥幸认为这些芯片都正常了,就索性安装恢复原样了~!~目前我不能确定下面线控接口里面2-REM和4-15V短接是不是起到控制低音输出这一路的开关?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给点建议和经验,先谢过!
下面是低音炮线控六芯电话线接口电路,经测量六根线芯定义如下(REM为电路板背面一处标识):

线控接线定义测试

线控接线定义测试

功放电路结构

功放电路结构

修好后恢复

修好后恢复

正常显示状态

正常显示状态

出厂输入及调节介绍

出厂输入及调节介绍

输出介绍

输出介绍

网友:
编辑掉,答不对题

网友A:
6芯电话线接头,就一个电位器,一个LED指示灯
我的低音炮收到货后,电位器调整盒和那个6芯电话线插座都碎了,和卖家沟通说接不接这个电位器意义不大,我自己焊接上实验,确实没啥效果,就一直没装这东西,电路板大概是样子给你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芯电话线接头,就一个电位器,一个LED指示灯
我的低音炮收到货后,电位器调整盒和那个6芯电话线插座都碎 ...

万分感谢热情告知!先收藏了。另外问下您这功放也是派贝斯的么?tb里面各种功放线控很多,虽然接线都是六芯电话线,我怕每根线芯定义不同,您要也是派贝斯我就死心只能继续去检修低音线路输出了…另外我知道的是铁将军低音炮线控接线定义和我这完全不同。

网友A:
我的啥牌子忘了,当时是我哥们淘宝购买送给我的,据我所知大部分低音炮外接的电位器都是辅助调整,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啥牌子忘了,当时是我哥们淘宝购买送给我的,据我所知大部分低音炮外接的电位器都是辅助调整,意义不大

哦,您的理解和解释没错。线控最主要的作用是调整音量大小,个别高级一点的还有个电位器能调整低频率,但是个别的好像是把低音这一路的启动关闭也做到了线控里面,我现在就怀疑接口定义里面的2脚rem是否是启动低音炮这一路的开关,假如是,应该给它一个电压才能启动低音炮输出,这接口里面其他的针脚最有可能的就是串接电阻到+15v电压的4针脚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我又不敢贸然短接去试,因为之前修理四路输出过程中短接了一个怀疑的电路击穿了一个贴片二极管和一个小功率管,为此又捋了两天电路才找出烧坏的元件,走的歪路再也不敢为自己的猜测贸然去试验了……另外我知道铁将军的低音炮就是把启动开关做到线控里面,假如输入用高平信号,不用线控就能激活低音炮,但是输入rca低平信号必须要插上线控,低音炮才能发声,所以我现在也怀疑是这个可能,因为单独的只起到大小调整作用的线控里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rem针脚标识…没见过也找不到派贝斯这个线控的详细图片和电路图,不知道它的线控里面集成了几个功能,4脚接15v正电压那个倒是可以理解为您发的照片里面led指示灯供电,但是rem真就跟您照片里面其他的电路关联不上了,纠结要不要短接2和4实验一下…

网友:
4脚串着一个4.7K电阻呢,它输出的电流非常小,一般不会烧坏其它电路,REM好像是休眠的意思,你可以试试,坏那么严重都被你修好了,最后一下子不敢弄了,哈哈

楼主:
嗯 没办法只能去试了  再熬两天放假了开工。。。后续有结果上来分享 呵呵   再次多谢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