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铜也被拿下了,还修复吗

楼主(2018-02-05):
废品站找的,外观不错,两个变压器掰掉了。

楼主:
补图

稍后上图,手机不会弄

网友:
这样子的修复比较麻烦,不如把功放弄成个小集成电路功放代替。

网友:
楼上说的对,2822就能胜任。

网友:
这种的还是留着拆配件吧,没必要修

网友:
修复的钱还不如买个好机芯呢。

网友:
外搭一个推挽功放电路就可以了,手头上如果有元器件,制作并不复杂。

网友:
如果修好了。。。可以摆一个庆功宴了。

网友:
都这样子啦,修复有难度。

网友:
楼主可以整个OTL功放输出,信号从检波二极管出来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这样的机器不少!留着拆件吧!

网友(2018-03-16):
可惜了的,我感觉还是换成原汁原味的

网友:
以前看到有人居然了头戴低阻耳机的项圈都给拆了。

网友:
天线和喇叭还算完整

网友:
不要修了,可以留作配件备用。

网友:
        完全可以修复,如果留作配件,利用率比较低,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利用上,不如就修复了还是个东西,但还要弄个机壳。修理可以补一小块板子,把输出变压器周围元件放在上面。可以跟原板子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