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台索尼电视,开始正常播放一会画面糊

楼主(2018-0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看看那个元件过热引起的吧,开盖,用冷风吹各个发热元件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逻辑板接虚造成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了,原来是我拿屋的时候房顶进了几滴水的原因,现在一直放,没问题了,

这个故障原因神鬼莫测!

网友:
朋友是 逻辑板 有问题  你在淘宝网买一块跟你同一型号  逻辑板  换上就好了

网友:
用橡皮擦把排线擦一擦,就OK了

网友:
这故障真是难猜,被淋水后是要立马用电吹风吹干的,急着通电纯属找事。

网友:
这个虚影都是逻辑板或屏线的故障

网友(2018-04-03):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原因神鬼莫测!

网友:
如果无规则故障有可能排线接触不良,如果每次是发热后故障,可以排除接触不良,换伽马芯片就ok

网友:
由简到难,把排线拔下来嚓嚓再插上试试,,我以前有遇到个17吋电视就是排线有轻微氧化,画面跟你这一样,处理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