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6米8C屏级和阴极电压变低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05):
请教个问题 6米8C屏级和阴极电压变低怎么回事?

做了个两灯机 6米8J检波 6P6放大  6P6屏极240v 帘栅极260v 正常工作   6米8帘栅极开机后由260v逐步变成20v  屏极开机后由260v逐步变成30v 开始怀疑是管子老化了 陆续更换3个都没有效果 后来参看线路图发现6sk7可以直接代还 更换后故障依旧。

拔下检波管测量电压不变  插上检波管电压就变低,而250k和1M电阻供电点电压正常 哪位老师指点下怎么回事

帘栅极电容去掉和断开再生故障依旧

网友:
有可能是板极和帘栅极用的电阻偏大,可以适当减小一点。
如果管子有10毫安的板流,则在负载电阻上的压降就有这么大,好在这时候管子还是能够工作的。

网友A:
五极管再生是这样的,帘栅极电压不能很高,否则再生控制比较困难。同时在当时可能也有利用陈旧电子管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极管再生是这样的,帘栅极电压不能很高,否则再生控制比较困难。同时在当时可能也有利用陈旧电子管的考虑 ...

再生还没接入呢 屏级和帘栅极电压一直在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降这么大,会有元器件发热的,注意观察!

检查了 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下输入栅极是不是碰到正高压了,或者接错管脚把第一栅错接成帘栅极。

最开始怀疑的就是管脚接错,检查了很多遍正常,而且断开4脚现象依旧

也没有碰到高压的情况

看电路阴极都是直接接地  如果把阴极串入2K电阻和电解会对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
哪位老师帮分析下 谢谢

网友:
是否与栅极电阻有关系,应该对它周边的元件认真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