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无线收发机

楼主(2018-02-05):
想做一个50HZ正弦波电压的无线传输,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

网友A(2018-06-19):
引用 网友B:
哦!呵呵!当初人类选用50周,就是因其对导线传输产生热量小,传输效率高。

应该是60周的频率合理,效率更高!

网友C(2018-02-06):
无线电信号要在空间有效的传播,频率就要足够高,才能有效发射出去,至于50HZ这么低的信号,是无法有效发射出去的,做事虽然要有创新,但也要有一定的无线电知识作为基础才行,你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要实现起来有难度。

网友:
CW 可以实现!

网友:
先要确定想完成什么任务。

网友D:
楼主你能把你的目的要求写清楚一点吗?没有传输距离,没有传输效率,没有传输功率。
就你现在的要求,我们现在用的电源变压器(不包括自耦变压器),就应该是无线传输的。

网友E:
楼主应当学习的基础知识欠账不少的。
不知道你看过一部电视剧没有,说的是我国防建设需要建立一个长波电台的故事,长波是潜艇通信需要的。长波就是频率很低的无线电波,50Hz也属于长波。50Hz长波电台的发射天线必须非常长,如果按照波长的四分之一算,要有1500千米,从上海到北京才有1000千米多一点。当然实用当中的长波电台波长并不是50Hz,天线也不会那么长了,至于功率是需要非常大的,可能需要专门的一个发电站为它供电。
至于现在使用的手机无线充电,则是用高频乃至超高频发射能量再经过接收整流实现充电的。目前只能传输非常有限的能量。曾经有科幻作品,说到在太空中利用巨大的太阳能电池发电,再通过微波传送到地球上来,这在实验室已经实现小功率距离有限的传输。

网友:
无线远程电力传输以现在的技术可能还很遥远,比如散射损耗,和杂波干扰!至于无线充电距离非常有限!50HZ工频如果您能做到一个1/2波长的谐振天线估计都不用交电费了!

网友:
同一变压器之间可以应用载波通信。

网友:
N年前   电力设备的监测使用 200MHz的数传电台。。。。。

现在是啥 我不知道   我猜是 电力线载波吧。。。

就比如咱们常见的电力猫

楼主(2018-05-28):
50HZ正弦波是作为发射信号,我需要在暂定10米距离外接收到,保证接收到信号和原信号相位基本一致,延时误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信号要在空间有效的传播,频率就要足够高,才能有效发射出去,至于50HZ这么低的信号,是无法有效发射 ...

音频信号还有20HZ左右的呢,不也发射出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能把你的目的要求写清楚一点吗?没有传输距离,没有传输效率,没有传输功率。
就你现在的要求,我们 ...

先做到正常距离能传输,50HZ正弦波无线传输,现在用的是有线的,无线时想要做到相位基本一致,没有传输效率这一说,我不传输能量,我只要波形的重现

楼主:
数传模块不考虑,有延时且延时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当学习的基础知识欠账不少的。
不知道你看过一部电视剧没有,说的是我国防建设需要建立一个长波电台 ...

所以我打算把50HZ信号搭载到一个高频段的载波信号后,在发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中短波电台的设备,50Hz交流电作为调制信号发射,至于相位同步,用锁相环控制吧。需要一定的无线电广 ...

关于精度问题,保证随短距离的变化,延时是固定的,即相位差一定,毕竟电磁波在空气中传播快,这点误差可以忽略。
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能做到调制信号的复现,在考虑失真度等问题,可以推荐合适的模块吗,数传模块经测试是不适用的,必须用模拟式的

网友F:
50HZ传输信息, 用什么进行调制,传输速率会非常慢
如果是无线充电
我到觉得,研究粒子能量传输,比50HZ传输可能成功率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HZ传输信息, 用什么进行调制,传输速率会非常慢
如果是无线充电
我到觉得,研究粒子能量传输,比50HZ ...

50HZ是我要传输的信号,把它搭载到一个更高频率的波段上,调频发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要把50Hz电压传出去做什么用?是市电的波形吗?而且只要10米远?模拟调制的方式误差很大的,调制 ...

传输的是市电的波形,这电压作为参考电压,用于之后的单片机中断的触发源。之前用的是有线,波形能很好地传输。用无线的,首先解决近距离地传输,在考虑远距离。数传模块测试过,由于存在纠错机制,延时是不固定的。用模拟式的话,延时也是会有的,但在一定电路一定距离范围内,延时应该还是固定的,这样之后就可以用移相模块来补偿相位的落后。

网友G:
就10米远,可不可以考虑光电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10米远,可不可以考虑光电传输

只是先考虑近距离,之后肯定还是要远距离的,暂时考虑FM调频了,可以推荐合适的模块吗,如有卖这方面东西的行家,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哦!等待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 人类有很多理想,大都是多年后才实现。

网友H:
两者都係不断使用术语, 但是不明所以. 而且因应其他人的回答, 而改变要求.

再暗示愿意付钱买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HZ是我要传输的信号,把它搭载到一个更高频率的波段上,调频发射出去

哦!呵呵!当初人类选用50周,就是因其对导线传输产生热量小,传输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原本是测试在线回帖人士智商的一道题目!

其实他只想让50赫兹的交流信号做一个基准源,同步两个挂在屋 ...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如果接受部分的电源挂的是同一个上游变压器,不需要远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60周的频率合理,效率更高!

呵!呵!一高兴,偶就定了50周,电器有的定数值是为了好计算,比如5V电压,因同好多元器件的取值有关,标准系列。目前看,设备有倍频的发展的动向。 以后也可能机器自己就变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者都係不断使用术语, 但是不明所以. 而且因应其他人的回答, 而改变要求.

再暗示愿意付钱买技术

这位大哥,您真是煞费苦心,我们只是在这里讨论点学术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进步,并不是你说的什么马甲,纯粹是做研究。。

网友J(2018-07-08):
你想一下50HZ信号是S型有用吗.还不如在超高压线路周围[要有距离]把你的梦想实践一下.注意该方法违法而且不安全

网友:
找个喇叭,利用声波不就发射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想一下50HZ信号是S型有用吗.还不如在超高压线路周围[要有距离]把你的梦想实践一下.注意该方法违法而且不 ...

信号是S型?什么意思,只是纯属做电压波形的传输,不涉及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