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解码对不上!

楼主(2018-02-06):
折腾了一天把红外遥控解码调试好了,用电脑串口接收也能正确显示对应遥控板按键的4字节编码值。
可是就是没法用来遥控开发板上的P1灯点亮,是不是我写的点灯程序有错。
两个按键对应的按键编码分别是 开灯键=00 ff 45 ba 和 关灯键=00 ff 15 ea。 现在开发板已经能正确接收和解码这个按键信号,通过串口发送电脑能成功接收这两组解码后的信号,且完全相符,现在搞不懂的就是没法通过判断这两组信号来点亮P1口的灯。程序错在哪里呢!
感谢老师!
补充一句: 开头的if之上有个b=0,清零语句,截图只是没截到而已!

网友:
你的i递增有问题了

网友:
P1是一个字节,对应了8个位,你试试P1^1 = ~P1^1;还一个就是看不懂你的i 和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量b的自加逻辑有问题. b++  和 ++b 的执行逻辑不一样.

下面临时用Bb替代b,论坛代码会把"["b"]"当成控 ...

楼上正解!
或将{i=b++;}改成{b++; i=b;}也能通过。

网友:
代码中自增用法有问题,判断逻辑也不是很符合NEC协议。
协议要求第3字节和第4字节互为反码,对第1字节和第2字节也有此建议但不做强制要求。

网友:
你的数组里的b++是和谭浩强学的吧?这是一种垃圾的写法,程序要以人能简单看懂为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