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子音响有滋滋的杂音问题

楼主(2018-02-06):
求大神指点,是不是坏了,要换喇叭吗?

网友:
是听收音机还是放cd或是u盘音乐的时候。

网友:
应该是干扰或接触不良吧

楼主:
播放音乐,收听收音都会

网友:
发动机在运转吗?看看干扰源在哪里。

网友:
音量大声有,还是小声有,_~

楼主:
大小都有,有点电流麦的感觉

网友:
车辆发动机不启动时看看声音如何,那时若可以,但启动后有杂音那可能是发电机有问题吧。

网友:
喇叭或共振的问题

网友(2018-03-20):
熄火正常的话,就是车上电源中杂波多

网友:
可能是主机问题 看看主机的输入滤波电路

网友:
貌似的我车也有这问题

网友:
如果都有干扰,是电源进线的问题,可以加电源抗扰器,一组是电源,另一组是长給电,共两组装在一个两寸见方的一寸厚 的盒子里,一般是黑色的塑料做的,我天津的家里有数千只,但是我人在宁波没有办法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