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电子管电视机,用液晶显示器行不行?

楼主(2018-02-06):
        如题:在那个年代别说是电子管彩电,就是一台14吋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也是老百姓不能企及的,那个年代就连电子管收音机也是一般人家所不曾拥有的;人们怀念过去的老电子管电视机,是不是因为电子管的声音比较好听,但是现在电子管显像管已经基本没了,如果机芯用电子管,显像管用液晶显像管,是否可以?请业内专业老师讲讲?谢谢了!

楼主(2018-05-29):
引用 网友A:
哦!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只走信号!两台机器各自供电!接口先连上再捣弄!   先 ...

        也许是我的表达有误,根据电视机的发展历史,一开始的而电视都用显像管,就是电子管显像管,后来的电视机就用液晶显像管了,在最初的液晶电视机里面肯定也是模拟信号,而不是数字信号,数字电视是后来才有的,我的意思就是用电子管做前面接收放大,只把模拟视频信号输入液晶显像管显示图像,对了应该说是液晶显像管,而不是液晶显示器,名词用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想,把电子管电视信号制作好,把信号送显示器就成了,原理上是两块,故分作好整吧!  ...

两个显示原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唯一解决方法就是通过AV的输出和输入来衔接,如果要是液晶显示器具有AV输入接口的就可以省掉电视盒的中间桥梁的视频转换作用。这也是这个题目的唯一解决方法。

网友(2018-02-06):
应该可以,接收电路和音频放大电路用电子管,然后把视频信号传输给液晶电视

楼主:
不过先问一下,老虎哥01版主,在此版块发帖回帖,是否有经验值和积分?谢谢了!

网友C:
那是不同的结构,怎么嫁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弄一台奔驰汽车的发动机装到手推独轮车上,怕推不稳当也可以换成胶皮马车的架子。
这样就可以把电 ...

说的不错

网友E:
找一个黑白电视机把显像管拆下来不就行了?用液晶屏是四不像!另外你装电子管电视机我认为主要是学习,要有一定的基础再下手,否则半途而废!

网友F:
黑白显像管咋没有?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保证全新的,旧的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同的结构,怎么嫁接呢?

        不知道怎么嫁接才问的嘛。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弄一台奔驰汽车的发动机装到手推独轮车上,怕推不稳当也可以换成胶皮马车的架子。
这样就可以把电 ...

        就算不可能,你这个比喻好像也不太恰当,不如说把手扶拖拉机的发动机装在奔驰的汽车里面更恰当,估计拉不动。谢谢你连讽刺带挖苦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黑白电视机把显像管拆下来不就行了?用液晶屏是四不像!另外你装电子管电视机我认为主要是学习,要有 ...

        就是一种对电子管电视机的一种情怀,如果真做一台,电子管都有没问题,其它也不难凑,就是做成了,没地方摆放,太大了。如果有地方摆放做一台也未尝不可,看到楼下就由14寸黑白显像管,也真的想问问液晶是否可行,既然不可行,那就算了,显像管的缺点就是有X射线。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白显像管咋没有?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保证全新的,旧的不算。

        谢谢!知道你有了,如果需要就找你。

楼主:
        后来者暂时别跟帖了,在此发回复没有 积分!等待老虎哥01版主,调整正常之后再个发帖不迟。

网友:
我觉得你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电子管与液晶显示器的接口各种不匹配。

网友:
这是乱想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没的意义

网友:
你想怀旧用电子管装一台电视机,起码你也得用显像管吧,显像管旧电视机便宜的很,我现在家里有东芝29G6UXC不包邮200元,索尼29寸的500元(索尼高端,可以设置显示16:9画面),有意私信

网友G:
模拟跟数字结合那得多少电子管

网友:
没有做不到的事,支持你改装,

网友:
希望能见到这种组合的机器,很是独特

网友H:
电子管收音机,一则怀旧,二则声音好听。撇开指标不谈。现在有些朋友热衷于电子管电视机,只是对过去的怀念和收藏而已。你说的这个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收藏价值。说白了,没有意义。想要声音好听,去做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管收音机,一则怀旧,二则声音好听。撇开指标不谈。现在有些朋友热衷于电子管电视机,只是对过去的怀念 ...

        只是一种情怀吧,说实话电子这东西发展太快,还没等反应过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电子管电视黑白的还没有普及到百姓人家的时候,外来的集成电路的黑白电视扑面而来了,接着就是彩色电视的逐步普及到寻常百姓家了,所以电子管的电视真的没机会享受了,电子管看来接液晶显示器是不成了,那就用显像管,现在跟过去不同了,电子管很便宜,手上就有,楼上也有人有显像管,只是体积太大,做成没地儿放,暂时搁浅,电子管的彩色电视机,就复杂多了,主要是彩色解码如果用电子管就麻烦的多了,如果能结合上集成解码电路,那就会简单得多了。手中还有一个29寸的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
挑战自己的技术与手艺可以试一下,否则就是开历史倒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模拟跟数字结合那得多少电子管

你说到点子上了!老的电子管电视机和晶体管电视机老的集成电路电视机他们输出的是模拟信号的!而且现在的夜晶显示器输入的都是数字信号,两者不是一回事,如果非要两者链接到一起在现在的电子技术不是不可能,就是加装数模转换电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送入液晶显示器中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一个不带屏幕的电子管电视做上视频音频输出,接在老液晶电视上,就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一种情怀吧,说实话电子这东西发展太快,还没等反应过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在七十年代后 ...

电子管显像管已经基本没了?
我有啊,31寸彩电,200你拿去,拆了里面的板子做你的电子管电路,圆你的梦

网友:
只要你能用电子管配出来一个具有单8定义的屏线就可以

网友:
08年德律风根倒是出过一台混合式液晶28英寸电视机 伴音放大用的是电子管输出 音质不错 不过就是功耗大早就退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种对电子管电视机的一种情怀,如果真做一台,电子管都有没问题,其它也不难凑,就是做成了 ...

首先你对CRT和夜晶的驱动方式没有弄懂!普通的14寸液晶如果用电子管驱动那那这个驱动装置差不多有一间屋子那么大!还是知识少想的多了,作电子管电视由简单入手比较方便,可以考虑用静电偏转示波管搭建一下,这个有很成熟的电路。然后您就不会在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弄一台奔驰汽车的发动机装到手推独轮车上,怕推不稳当也可以换成胶皮马车的架子。
这样就可以把电 ...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8-05-10):
牛马不相及。。。。能成功就是奇迹。

网友:
建议买个5吋左右的示波器吧,估计会与电子管相匹配,还很怀旧,因为你意不在看,重在实践玩玩

网友:
在旧货市场淘一个显像管坏了的具有AV输出接口功能的电子管电视机,在电子市场找一个当年的像佳的美这样子的具有AV输入的电视盒(二手市场这个估计也就30-50元),再加一个液晶显示器,就能满足你听电子管的声音看液晶显示器效果的愿望

网友A:
偶想,把电子管电视信号制作好,把信号送显示器就成了,原理上是两块,故分作好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显示原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唯一解决方法就是通过AV的输出和输入来衔接,如果要是液晶 ...

哦!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只走信号!两台机器各自供电!接口先连上再捣弄! 先确定电子管行了,信号正常了,再搞显示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只走信号!两台机器各自供电!接口先连上再捣弄!

是啊 ,题目上说的是机芯是电子管,显示部分是液晶显示器,要是连接的话只能是这样子了,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硬性相连。   要是把液晶显示器的电路部分也弄成电子管的话,哪的需要多少个电子管啊,    想一想都可怕!

网友:
关键是否有必要这么做,视频信号转VGA信号也是很方便的,问题是整个电路全部用电子管?显像管显示的图像远远超过液晶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想,把电子管电视信号制作好,把信号送显示器就成了,原理上是两块,故分作好整吧!  ...

        我的问题的提出也是一种假想,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我说的也就是电视,跟计算机没嘛联系,我想最早的液晶电视也不是数字信号吧?前半部分信号部分用电子管,只把合成的视频信号输入到液晶显示器中显示图像,不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的表达有误,根据电视机的发展历史,一开始的而电视都用显像管,就是电子管显像管,后 ...

哦!那就是接口加屏幕。信号的转换,无专业信号源,可能会很难吧?

网友(2018-06-09):
电子管的逻辑板?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