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5P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也不知道干什么用。

楼主(2018-02-06):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跳蚤市场,看到一些大型的电子管,很便宜,锃明瓦亮很好看,体格壮实,型号是6N5P,就买了一些,这一放就二十多年了,当时对电子管根本不了解,说实话就知道名字叫电子管,其它一无所知,到了矿坛才对一些常用电子管有所了解,对于6N5P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还是不太清楚,是稳流电子管?内阻低,电流大,费电,几乎没人用。可是现在看到有些人用它做功放,特别是有些国外有些同型号价格不菲,想问问各位老师,这管子有什么用?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参数材料,谢谢!,记得曾经在一个老电子管SBE7双踪示波器中拆到过这个管子,那台双踪示波器,很大很重,一般人搬不动,最后是示波管漏气发出紫光打火,坏掉了。这个6N5P在论坛不受待见,结论好像是,有那么多专门做功放的好管子,比如6P1,6P14,6V6,6P3P,807,等等,为什么偏用它,还这么不好用,。

网友A:
6N13P同类电子管,有人用这管子做电子管OCL扩音机。

网友B:
6N5P是双三极功放管,搭配一只6N1双三极电压放大管,就可以做一架立体声胆机了。两种管的结构也类似,可玩性相当高。

网友C:
这玩意就是电源调整管,内阻低,电流大,费电,功率小,离散性大,不好推!所以价格一直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独到优势的。
如果喜欢宽频响,低失真的胆机,可以考虑用这个。

宽频响低失真有这么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3P同类电子管,有人用这管子做电子管OCL扩音机。

               电牛得相当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5P是双三极功放管,搭配一只6N1双三极电压放大管,就可以做一架立体声胆机了。两种管的结构也类似,可玩 ...

真把它夸的这么好。怎么跟原来听到的不一样,估计得高手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是电源调整管,内阻低,电流大,费电,功率小,离散性大,不好推!所以价格一直不高!

        觉得你说的是大实话,跟原来听到的一样,觉得要玩这个真是一般人玩不了,二班的高手能玩,确实便宜。初学者还是老老实实地先玩专职做功放的管子吧。其实还是觉得玩胆机很大程度就是玩变压器电牛和输出牛,成本比较高,同样花银子,对一般人来说玩些成熟的管子电路比较适合,不能玩高难的,虽说这管子价格不高,其它都高。没把握及不适合攻关。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6n5p现在也贵了不少,2015年5元一只,现在15左右。

网友:
想玩就玩吧,管子不算贵,其他投入就大了。

网友:
稳压电源调整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你说的是大实话,跟原来听到的一样,觉得要玩这个真是一般人玩不了,二班的高手能玩,确实 ...

实际装机管子的在整机占比并不高也就是1/5----1/3之间。但是变压器占有很大比重,所以选管要慎重。很多短波发射管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是电源调整管,内阻低,电流大,费电,功率小,离散性大,不好推!所以价格一直不高!

300B原来也是做电源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内阻管会降低输出变压器要求。
用黑白电视上的电源变压器,当成6N5P的输出变压器,频响基本就能合 ...

能出声,至于阻抗匹配基本谈不上。玩玩还行。所谓内阻只是一个参考值具体还要看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00B原来也是做电源调整的。

300B曲线比5P好,灯丝没有5P耗电,耐压高,功率大他3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B曲线比5P好,灯丝没有5P耗电,耐压高,功率大他3倍多

6C19怎样?

网友F:
好象有用6n5p做耳放的,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6C19别称小300B。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象有用6n5p做耳放的,不知效果怎样。

做阴极输出,也就是相当于晶体管电路的射随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确定不匹配?  计算了吗?

没算,您有空可以算算,看看结果是啥?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工艺要求差别很大,单端铁心需要气隙。6N5P属于一芯俩管,灯丝损耗6.3X2.5,每管功率12W。300B铁屏的灯丝损耗5X1.3,功率40W。是不是大它3倍多?

网友:
6C19基本就是半个6N5P!

网友G:
并不是6N5不好是你没有做好!负压基本是屏压的一半比300B还难伺候!但是并不是没有优点的比如低内阻可以让输出牛更容易制作频响也会更好阻尼提升很多,用于推挽远比单端好得多效率提升很多,比如我下面的垃圾个人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T8$WNDU)J@2_J@16_8LM)U.jpg    NEG(~)8_OG%U6HUL{VNFX%4.jpg VF@M))QBEIB`_CV733RJ$MV.jpg W{R])SMBGID5WK79)_K)CIK.jpg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并不是6N5不好是你没有做好!负压基本是屏压的一半比300B还难伺候!但是并不是没有优点的比如低内阻可以让 ...

这个好,冬季既可以取暖,又可以听音乐。

网友:
6N5做阴极输出的话更难伺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算,您有空可以算算,看看结果是啥?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工艺要求差别很大,单端铁心需要气隙。6N5P ...

5x1.3*40w ,对吗

网友:
管子挺好的,我刚做了个推挽听着呢,还做了个耳放,都挺好,就是推挽调整麻烦点,想

网友I:
我现在用的电子管耳放就是6J1X2+6N5P组合,采用甲类放大,胆管全用高电压供电,6N5P是双三极功放管,不过已经用6080代换了。

网友I:
图片上安装的是6N5P: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用的电子管耳放就是6J1X2+6N5P组合,采用甲类放大,胆管全用高电压供电,6N5P是双三极功放管,不过 ...

牛推当然好啦!我的那个兵马俑就是牛推!!!驱动不失真摆幅高达180V

网友:
你那个兵马俑太漂亮了,好养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5x1.3*40w ,对吗

5X1.3是灯丝损耗,40W是管子屏极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5X1.3是灯丝损耗,40W是管子屏极功率

谢谢,以为是灯丝功率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以为是灯丝功率哪,

一个6N5灯丝功耗是6.3V2.5A=15.75W的功耗!!!一个管子里面有两个三极管每一个屏耗是13W两个是26W!!!用于推挽不可能是100%的效率所以说输出40W功率是不靠谱的!!!!

网友:
灯丝电流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片上安装的是6N5P:

看图片,上阵父子兵啊。

谁有曲线图?请发上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牛推当然好啦!我的那个兵马俑就是牛推!!!驱动不失真摆幅高达180V

请问是用的啥推动管?推力这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请问是用的啥推动管?推力这强!

有很多,常见的EL84,6V6等做WCF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很多,常见的EL84,6V6等做WCF就可以了

wcf是什么意思啊?能给过实图吗?谢谢了!

网友:
现在已经把6N5P换成了6080:

网友G:
引用 网友J:
wcf是什么意思啊?能给过实图吗?谢谢了!

WCF是一种电路形式,一般用于耳放输出阻抗低指标好频响好,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并不是6N5不好是你没有做好!负压基本是屏压的一半比300B还难伺候!但是并不是没有优点的比如低内阻可以让 ...

老师是玩冷门大管的高手,此类大管功耗太大,不节能环保,电牛自制也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WCF是一种电路形式,一般用于耳放输出阻抗低指标好频响好,可以搜索一下

要是按您说用于6n5p的推动级,是不是得用牛推了,但是这牛又咋接呢?难不成这牛初级得串一隔直电容?输出阻抗又如何计算呢?谢谢!

网友K:
都小点声让JS听到了6N5P价格要翻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都小点声让JS听到了6N5P价格要翻倍了。

我有4只,够用了

网友L:
九十年代的家电维修杂志上面有6n5p电子管制作功放的图纸,是4只并联推挽输出,因内阻低,无输出牛,不知效果怎么样。我的杂志当废纸处理了。

网友:
估计看到这里楼主也知道是什么管子干什么用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九十年代的家电维修杂志上面有6n5p电子管制作功放的图纸,是4只并联推挽输出,因内阻低,无输出牛,不知效 ...

我觉得电子管做OTL,OCL电路,失去了电子管的味道,玩电子管就是听变压器的味道。

网友:
我在17年前也有经历跟楼主一样的遭遇,地摊上乱买了几个6N5P,应该是5块钱一个,后来发现使用困难,于是闲置。后来别人又给我了几个,加上地摊上买的现在手头有十来个6N5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