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4超线性接法

楼主(2018-02-06):
打扫卫生,找出一块俄罗斯的功放板,没有电源牛和输出牛,依葫芦画瓢画出一图,不知有愿意帮忙完善此图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线性单端胆机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和指导

网友B:
楼主电路图画得不错呀!很有手工拉面的味道。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图画得不错呀!很有手工拉面的味道。赞!

你好,太幽默了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线性单端胆机

图上R4,R9似乎多写了个“K”。

网友:
图画的很好,就是看着费劲。这是一款带音调控制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R4,R9似乎多写了个“K”。

岂止是R4、R9多写了一个K,电源电路那个电阻也是120K的。

网友:
电源输出120K,后面能有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线性单端胆机

这个图不错,就是个别的电阻标错,电容的单位(这个数值的电容高频特靓)........   用这个电路做小功放还是不错的。